LM2576怎么波形是这样的?我是按照手册上的电路来做的

楼主(2014-06-25):
这是LM25762脚波形为什么会震荡?

网友A:
看不到图片。。重新上传吧

网友B:
应该是轻载的时候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片。。重新上传吧

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轻载的时候波形

是呀就带一个单片机 那个震荡是怎么回事

网友:
DCM的波形就是这样的。有兴趣就找点开关电源的资料看看,没兴趣只要要电压出来了你就用呗。

网友:
这个波形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老示波器啊,看不到相关数据。
可能原因:
1、电路本身设计问题,比如输出电容、电感选择不当;
2、测试方法有问题,示波器探头要就近接地,要打开20MHz带宽限制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