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12xs128怎么把数据写到Dflash还有读出??

楼主(2014-06-25):
想通过FLASH实现怎么把扫道的电感最小值和最大值写入flash,并且在需要是读取出来用,怎么实现的??

求大神指导和给程序快速移植

网友A:
网上应该有Flash操作例程吧?搜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应该有Flash操作例程吧?搜一下啦!

我找到了一些例程,那怎么把扫道的电感最小值和最大值写入flash,并且在需要是读取出来用,怎么实现的????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一些例程,那怎么把扫道的电感最小值和最大值写入flash,并且在需要是读取出来用,怎么实现的? ...

可以定义一个数组,并将它的起始地址放在指定的Flash地址上,然后每次读取都在这一片地址上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定义一个数组,并将它的起始地址放在指定的Flash地址上,然后每次读取都在这一片地址上操作啊! ...

有道理,就是不太会转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道理,就是不太会转化

其实就是制定数组存储在制定的Flash地址上,百度或谷歌一搜,你就知道这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制定数组存储在制定的Flash地址上,百度或谷歌一搜,你就知道这么做啊! ...

好吧,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