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在16位飞思卡尔MCU上使用printf打印字符到串口?(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如题,以前使用STM32时,可以使用printf函数打印字符串到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
使用STM32时,是要重定向一个函数,具体是什么函数我忘记了,总之是在里面加上发送到字符串到串口的内容。
现在我在使用飞思卡尔的16位MCU“MC9S12XHY256”,
(这个和MC9S12XS128类似,有些代码只需稍微改一下寄存器就可以移植的)
想使用printf打印一些调试过程的信息,有没有做过这个的朋友帮忙分析一下怎么弄,甚至分享一下源代码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句子有点乱,大家将就看一下,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A:
51的都可以打印。。。只不过得自己写串口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的都可以打印。。。只不过得自己写串口函数

51的是怎么打印的,不会要写printf函数吧?

网友A:
其实我都是先输出变量名称,然后再输出变量结果,挨着就行了,普通的字符发送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要调用stdio库,然后重新定义一下putc函数,16位的编译器就没用过了,但别的都是这么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要调用stdio库,然后重新定义一下putc函数,16位的编译器就没用过了,但别的都是这么干的! ...

嗯,刚才编译器提醒我putc函数没有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都是先输出变量名称,然后再输出变量结果,挨着就行了,普通的字符发送函数就可以了 ...

哈哈,现在我也是这么干的,不过字符转换不方便,所以才想要printf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刚才编译器提醒我putc函数没有定义

那你自己写个putc函数应该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51的是怎么打印的,不会要写printf函数吧?

记得C51好像串口配置好后,定义stdio.h头文件,就可以调用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现在我也是这么干的,不过字符转换不方便,所以才想要printf函数

除了wangpengcheng的方法,我推荐你可以使用CW的PE功能,配置好串口,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

网友D:
如果编程能力强 直接实现变参数 函数 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C51好像串口配置好后,定义stdio.h头文件,就可以调用啊,

还有这种事,真心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wangpengcheng的方法,我推荐你可以使用CW的PE功能,配置好串口,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函数。 ...

CW的PE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编程能力强 直接实现变参数 函数 也是不错的选择

正因为不强,才来发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CW的PE功能怎么使用?

你有装CW吗?

楼主:
嗯,装有的

网友C:
那你在建立工程时,如果选择使能PE功能,就可以使用PE内的组件啊。
你通过以下链接了解Processor Expert 的相关功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在建立工程时,如果选择使能PE功能,就可以使用PE内的组件啊。
你通过以下链接了解Processor Expert 的 ...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在建立工程时,如果选择使能PE功能,就可以使用PE内的组件啊。
你通过以下链接了解Processor Expert 的 ...

我去尝试过用在keil里面使用printf,感觉挺好用的。
不过CW的PE目前用不了,不支持MC9S12XHY256。
说一下我这个的吧,现在我使用printf函数,只简单的嵌入“stdio.h”头文件,编译的时候提示以下内容:

Link Error   : L1822: Symbol TERMIO_PutChar in file C:\Program Files\Freescale\CWS12v5.1\lib\HC12c\lib\ansixbi.lib is undefined

版主,我该怎么办呢?

楼主:
解决了,现在分享一下吧。
CPU:MC9S12XHY256
CW版本:Code Warrior 5.1
解决办法:
(1)先初始化串口
void SCI_Config(unsigned int Baud_Rate)
{
          U16 BaudRatePrescaler;

          BaudRatePrescaler = (U16)(32000000L / (16L * Baud_Rate));

                        /* set SCI0 baud rate */
        SCI0BDH = (unsigned char)((BaudRatePrescaler>>8));
        SCI0BDL = (unsigned char)(BaudRatePrescaler);
                        /* set SCI0 control register 1 */
        SCI0CR1 = 0x00;
                        /* enable SCI0 transmit and receive */
                        /* enable Receiver Full Interrupt */
        SCI0CR2 = 0x2C;
}
(2)在后面加上这个函数
void TERMIO_PutChar(char ch)
{
     /* check SCI0 transmit data register is empty */
        while(SCI0SR1_TDRE == 0)
        {
        }
        SCI0DRL = ch;
}
(3)加入头文件“stdio.h”
(4)直接调用printf就可以打印到串口了

==========================
很开心,谢谢大家的关心

楼主:
好像不能编辑标题了,我想在在后面加上”(已解决)“,楼主位也不能编辑了。
那我在这里加上吧。

=========================================
问题已解决,方法在21楼,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尝试过用在keil里面使用printf,感觉挺好用的。
不过CW的PE目前用不了,不支持MC9S12XHY256。
说一下 ...

你好,CW的PE是支持MC9S12XHY256的,我刚刚确认过啊!你的CW版本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不能编辑标题了,我想在在后面加上”(已解决)“,楼主位也不能编辑了。
那我在这里加上吧。

还是恭喜啊,我来标记已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CW的PE是支持MC9S12XHY256的,我刚刚确认过啊!你的CW版本是什么?

是5.1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恭喜啊,我来标记已解决吧!

谢谢版主大大的大力支持,关于PE,这个项目做完之后我要好好看看。
毕竟接触一款新的MCU,都去看数据手册写底层的话太麻烦了。
我之前用的瑞萨MCU,就有代码生成器的,想不到飞思卡尔也有了,可喜可贺!

网友C:
哦,估计一是在安装时没有选择对应16bitMCU支持,或者5.1版本没有吧此芯片更新进来,但幸运是问题解决啊,
以后有什么问题再交流!

网友:
在16位飞思卡尔MCU上使用printf打印字符到串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估计一是在安装时没有选择对应16bitMCU支持,或者5.1版本没有吧此芯片更新进来,但幸运是问题解决啊 ...

好的,一定!
如果有好的东西我也会拿出来分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一定!
如果有好的东西我也会拿出来分享的

好的,以后关于飞思卡尔的产品欢迎来论坛讨论!

网友E:
在iar 环境中,调用一下stdio.h,重新定位一下putc函数,在lib选项中选full模式,就能打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iar 环境中,调用一下stdio.h,重新定位一下putc函数,在lib选项中选full模式,就能打印了 ...

嗯,好的,如果以后用到IAR的话,我会试试看的。谢谢啊

网友(2017-09-08):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现在分享一下吧。
CPU:MC9S12XHY256
CW版本:Code Warrior 5.1

怎么弄的,怎么还是用不了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