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UART停止位(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外接设备串口协议是8个数据位,2个停止位。请教如何设置K60的UART为2个停止位,希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你好,楼主!
这个我推荐你查看你所选的K60芯片的参考手册。
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 ... O_MCU&tid=mKOvp

网友:
我记得手册上有的,7位、8位、9位都有具体说明!

网友:
设置相应的寄存器位

网友:
看寄存器,芯片手册应该都描述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