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vct6读写AT24C64问题

楼主(2014-06-25):
stm32f107vct6读写AT24C64问题:
为什么只能读写0x00~0xff的地址段?我把写数据的起始地址设成0x100就不行了,求帮助

网友:
仔细看AT24C64手册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只发了1字节地址?需要两字节的,顺便推荐个读写I2C 接口EEPROM的软件

硬件使用Ginkgo USB-I2C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只发了1字节地址?需要两字节的,顺便推荐个读写I2C 接口EEPROM的软件

硬件使用Ginkgo USB-I2C ...

谢谢啦,我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2017-02-17):
24c16是一个字节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