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STM32的RST引脚调戏了一天,终于搞定!

楼主(2014-06-25):
以前一直用STM32用着很顺手,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能仿真的问题。
这次一个项目要求使用STM32F207 + FPGA,FPGA用于高速信号采集。
考虑到FPGA也可以拿出来一部分作为STM32F207的外部硬件看门狗,就把STM32F207的RST引脚接入到了FPGA的一个普通IO,FPGA的这个IO推挽输出,最大电流12mA。这下问题来了:
FPGA的此IO输出高,STM32F207的时钟正常,电源正常,使用SWD接口,编译软件keil-MDK,但是STM32F207死活无法仿真,即使勉强进去了仿真页面,PC指针也是乱的。
然后退出调试模式,再次量电源,正常,纹波正常;晶振正常,RST引脚正常……
然后进入调试模式,不行……
然后退出调试模式,再次量电源,正常,纹波正常;晶振正常,RST引脚正常……
然后进入调试模式,不行……
然后郁闷中……
……
昨天一个下午一直干这个循环了……

今天早上再次上电,进入调试模式,量电源,正常,纹波正常;晶振正常,RST电压2.1V左右……
好像发现了问题,肯定是RST有问题。看了以前的原理图,RST引脚是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到VCC的,也许是这个电阻的问题?
然后去割线,串电阻,再上电,debug,OK!心中大喜!原来确实是RST引脚惹的祸。
问题解决后,用示波器观察STM32F207的RST脚,在MDK进入debug模式的时候RST会有一个30uS的低电平,估计之前直接接FPGA就是这个低电平没有被正常拉低造成的。

猜想:如果STM32使用外部复位芯片,最好也不要直连,串上一个电阻为好。

现在正在Ctrl+C,Ctrl+V程序中……

编辑原因:刚才还写完就失手发布了,继续写完。

网友A:
stm32的rst引脚是双向复位,接外部复位时最好要串一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m32的rst引脚是双向复位,接外部复位时最好要串一电阻。

何谓双向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的rst引脚是双向复位,接外部复位时最好要串一电阻。

是啊,确实是双向复位,用示波器观察进入debug模式的时候,RST脚是有一个30uS的低脉冲的,所以必须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何谓双向复位???????

rst引脚是双向的,既能输入也能输出。

网友C:
RST引脚接到了内部复位逻辑上,外面适合接到开漏输出,用复位芯片一般串电阻能搞定

影响的不仅是调试模式,还包括看门狗复位之类的软件复位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T引脚接到了内部复位逻辑上,外面适合接到开漏输出,用复位芯片一般串电阻能搞定

影响的不仅是调试模式 ...

在这上面吃亏了,栽跟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上面吃亏了,栽跟头了

以前也被调戏过,当时只怪自己没认真看复位脚的内部电路逻辑图,原来大意的不止我一个……

网友:
我开始做板也是用推挽输出的MAX809,后来换开漏的803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上面吃亏了,栽跟头了

我两周前也做了块板,结果STM32死活进不了bootloader,找了半天没找到原因,最后查了半天,发现RST引脚只有0.8V电压。我用4.7K电阻上拉,同时跟PDR_ON接一块去了。又找了半天原因,才发现PDR_ON是外部用来控制RST行为的输入脚,割断线,跳VCC,终于好了。ST官方相当艹淡,PDR_ON脚连使用说明都没有详细的,datasheet里面只是简单带过。

网友D:
好! 谢谢分享, 这问题如果提前不知道,还真是不好发现。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把fpga接 RST 那个引脚设置成输入;并使能IO上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试的时候,把fpga接 RST 那个引脚设置成输入;并使能IO上的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

多谢建议,我有时间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 谢谢分享, 这问题如果提前不知道,还真是不好发现。

是啊,写出来,省的后来人再犯同样的错误!

网友(2017-03-28):
FSL的K64也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哦,免得后面走弯路。

网友(2018-07-12):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不过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