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请教MKE02VLC4的CW中Jlink使用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我原来发过一个帖子说到CW10.6中没有MKE02VLC4的Jlink选项,FSL的工作人员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法,那会儿我没有试验,昨天按照那个方法用的时候,发现Jlink还是用不了,详情见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2288-1-1.html
继续求助~~~

网友:
你好,我先看看!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之前没有经过测试发帖。
j-link 支持ke02在CW里边还是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报告给开发部门。
楼主可以下载j-link 的SDK V4.7.2,安装后就可以了,下载地址:
http://download.segger.com/J-Lin ... K_V472_VDO9Yz8d.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好意思,之前没有经过测试发帖。
j-link 支持ke02在CW里边还是有点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报告给开发部 ...

请问这次你们那边测试过没,我因为Jlink的问题,已经弄坏两个芯片了,可以把你测试用的工程发我一份么?

网友:
附件是我在CW里边的测试工程。
因为新建工程是,j-link的选项无法选择,所以这个工程中在debug configuration中修改了ke02_FLASH_PnE-Multlink的设置(见另一个帖子的4楼图)

网友:
我用到的片子是KE02Z64

网友B:
PE还能支持JLINK吗? 还是挺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还能支持JLINK吗? 还是挺牛逼的

可以的,我用PE配的寄存器,开发起来还是快了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我用PE配的寄存器,开发起来还是快了很多的。

PE跟JLINK连不上吧?要能连上那个叫CW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E跟JLINK连不上吧?要能连上那个叫CW吧?

楼主用的应该是CodeWarrior10.6里自带的PE工具。

网友E(2014-08-25):
引用 网友D:
楼主用的应该是CodeWarrior10.6里自带的PE工具。

向版主请教如果下载了CW10.6 使用免费版 软件就自带了PE也可以用了吧?(CW还在下载之前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向版主请教如果下载了CW10.6 使用免费版 软件就自带了PE也可以用了吧?(CW还在下载之前没用过) ...

CW10.x自带PE工具,所以就不需要另外下载单独的PE软件了。
如果大家想用独立的PE导出到Keil\IAR编译环境,那么就需要另外下载独立的PE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CW10.x自带PE工具,所以就不需要另外下载单独的PE软件了。
如果大家想用独立的PE导出到Keil\IAR编译环境 ...

谢谢解答,这样我就不下P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