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DSP2812中MOV @20,#0中的@20指的是具体什么地址呢

楼主(2014-06-25):
MOVW    DP,#0x01C3
MOV     @20,#0
MOV     @21,#0

网友:
mov一般是都是操作寄存器吧?
相当于R20  R21

以上是猜测,请查对应芯片的汇编手册。

楼主:
没有R20,R21的呢

楼主:
本人原推测是DP页地址加上6位的@20偏移,可是仿真证明不是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A:
LZ,应该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呀!把你发下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都跟大家解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应该说一下是怎么解决的呀!把你发下问题的过程、解决问题的过程都跟大家解释一下! ...

我怕没人感兴趣呢,结果是与猜想的一样,按照猜想的地址应该是0X1C3*0X40+20=0X70D4,可是仿真状态下查找到0X70D4数据没变,以为猜想错误,后来发现该地址刚好是GPIO F MUX 控制寄存器地址,于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楼主:
本人擅长汇编和反汇编,现在正在攻克DSP2812,估计不久就能运用自如

楼主:
谁有兴趣一起学习哦

网友(2014-08-01):
现在都28335了呀

网友:
不过也差不多的

网友(2014-09-09):
分别是0x01C3 * 64 +20 和0x01C3 * 64 +21的地址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