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Ltib编译报错,请版主解决一下。(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使用L3.0.35_4.0.0_130424_source,i.MX6 SDB板

报错问题:
+ make
make  all-recursive
make[1]: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
Making all in tools
make[2]: Enter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
make[2]: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all'.  Stop.
make[2]: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tools'
make[1]: *** [all-recursive] Error 1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opt/freescale/ltib/usr/src/rpm/BUILD/texinfo-4.8'
make: *** [all] Error 2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opt/fsl/L3.0.35_4.0.0_130424_source/Linux/ltib/tmp/rpm-tmp.3974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opt/fsl/L3.0.35_4.0.0_130424_source/Linux/ltib/tmp/rpm-tmp.39741 (%build)
Build time for texinfo: 11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texinfo
Died at ./ltib line 1392.
traceback:
main::build_host_rpms:1392
  main::host_checks:1447
   main:554

Started: Tue Jun 24 23:53:08 2014
Ended:   Tue Jun 24 23:53:19 2014
Elapsed: 11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texinfo

Build Failed

网友:
你好,楼主!
我会将你的问题装给i.MX工程师,他稍后会回复你的。

网友:
应该是在编译前少安装了ltib使用的包吧,你试一下:
sudo aptitude -y install asciidoc texlive-latex-base dblatex xutils-dev
sudo apt-get install texinfo

网友A:
这里建议你使用新的BS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并且本论坛中有详细的使用LTIB编译的中文文档,你可以参考一下,链接为: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815-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建议你使用新的BSP L3.0.35_4.1.0_130816_source,并且本论坛中有详细的使用LTIB编译的中文文档,你可 ...

上面问题没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问题没法解决吗?

我们已经release 新的BSP建议楼主使用新的BSP哦。你可以试一下我上面给你的两条命令。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帖子中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帖子中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欢迎在这里继续讨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帖子中的问题解决了么?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话,欢迎在这里继续讨论哈~~ ...

不可以呀,重新安装了ubuntu12.04版本,64位操作系统,现在出现zlib提出找不到,但是按照文档的所有lib库已经安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可以呀,重新安装了ubuntu12.04版本,64位操作系统,现在出现zlib提出找不到,但是按照文档的所有lib库 ...

把你遇到的编译错误信息发给我一下,或者你截个图给我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遇到的编译错误信息发给我一下,或者你截个图给我也行。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Started: Fri Jun 27 01:40:31 2014
Ended:   Fri Jun 27 01:40:31 2014
Elapsed: 0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yfzx@ubuntu:/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ltib$ ./ltib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out of date or not in ltib's standard path.  Please
install/upgrade these packages on your host.  If you have your own utilities
in non-standard paths, please add an entry into the .ltibrc file for example:

%path_std
/usr/local/bin:/usr/bin:/bin:/usr/bin/X11:/usr/X11R6/bin:/my/own/exes

Package                Minimum ver   Installed info
-------                -----------   ---------------
zlib                   0             not installed

Died at ./ltib line 1409.
traceback:
main::host_checks:1409
  main:554

Started: Fri Jun 27 01:46:33 2014
Ended:   Fri Jun 27 01:46:33 2014
Elapsed: 0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网友A:
引用 楼主:
ltib cannot be run because one or more of the host packages needed to run it
are either missing or ...

楼主你好,你使用的是64bit的ubuntu,所以在这里你需要执行以下命令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然后再编译。如果有问题再联系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使用的是64bit的ubuntu,所以在这里你需要执行以下命令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

I ran the command: sudo -S -l which returned:

Matching Defaults entries for yfzx on this host:
    env_reset,
    secure_path=/usr/local/sbin\:/usr/local/bin\:/usr/sbin\:/usr/bin\:/sbin\:/bin

User yfzx may run the following commands on this host:
    (root) NOPASSWD: /bin/rpm, (root)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ALL : ALL) ALL

This means you don't have sudo permission to execute rpm commands as root
without a password.  This is needed for this build script to operate correctly.

To configure this, as root using the command "/usr/sbin/visudo",
and add the following line in the User privilege section:

yfzx ALL = NOPASSWD: /usr/bin/rpm, /opt/freescale/ltib/usr/bin/rpm

traceback:
main::check_sudo_setup:2467
  main::host_checks:1413
   main:554

Started: Mon Jun 30 21:23:13 2014
Ended:   Mon Jun 30 21:23:13 2014
Elapsed: 0 seconds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楼主:
执行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出现上面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执行sudo aptitude -y install ia32-libs libc6-dev-i386 lib32z1
出现上面的问题

这里是Sudoers没有设置好,我发给你一个我同事写的文档,你看一下,里面有你遇到的那个问题。你按照文档中的解决方法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Sudoers没有设置好,我发给你一个我同事写的文档,你看一下,里面有你遇到的那个问题。你按照文档 ...

谢谢版主,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已经解决了。

不客气的哈。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和学习哈~~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A:
亲,你是不是在21ic论坛上也有发帖的呢,麻烦帮忙结贴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你是不是在21ic论坛上也有发帖的呢,麻烦帮忙结贴哦~~

编译到最后还是报错了

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ib/ld-linux.so.3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busybox_unstripped] Error 1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ltib/tmp/rpm-tmp.3076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ltib/tmp/rpm-tmp.3076 (%build)
Build time for busybox: 3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busybox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ue Jul  1 00:42:04 2014
Ended:   Tue Jul  1 01:43:41 2014
Elapsed: 3697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busybox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到最后还是报错了

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ib/ld-linux.so.3

没事,我再帮你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再帮你看一下~~

编译成功了,提示sucess,但是有个问题:如何生成uboot,Linux源码,x11源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到最后还是报错了

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ib/ld-linux.so.3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没有修改 ltib/dist/lfs-5.1/base_libs/base_libs.spec.

     perl -w -e '

     # @ARGV = grep { `file $_` =~ m,ASCII C program text, } @ARGV;

     # exit (0) unless @ARGV;
注释掉以上两行,在文档中有说明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编译成功了,提示sucess,但是有个问题:如何生成uboot,Linux源码,x11源码? ...

编译好的uboot和uImage就在目录ltib/rootfs/boot下。Linux源码在rpm目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好的uboot和uImage就在目录ltib/rootfs/boot下。Linux源码在rpm目录下。

x11有没有源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11有没有源码的?

这个我先帮你看一下哈,之前没有弄过x11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x11有没有源码的?

如何重新选择ltib CPU平台,例如已经选择了iMX6Q平台编译,如何再选择i.MX6DL平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重新选择ltib CPU平台,例如已经选择了iMX6Q平台编译,如何再选择i.MX6DL平台? ...

楼主你好,i.mx6dl和i.mx6q的平台都是在i.mx6q下的,在ltib目录下输入:./ltib --selectype 就可以回到平台选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x11有没有源码的?

楼主你好,x11的源码是有的,你需要释放一下。另外x11的源码本来就不是飞思卡尔的,所以你下载好以后直接放进来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x11的源码是有的,你需要释放一下。另外x11的源码本来就不是飞思卡尔的,所以你下载好以后直接 ...

请问如何释放,使用什么命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释放,使用什么命令?

在ltib目录下./ltib -m prep -p <package name>   /* Get the source code of one package. The source code will be extracted to <ltib folder>/rpm/BUILD/ */。 在我们的user guide文档中也有提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ltib目录下./ltib -m prep -p    /* Get the source code of one package. The source code will be ex ...

版主,删除以前版本,重新install一个,编译出错了,报错如下:
Python/compile.c:6528:7: error: 'atom'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Python/compile.c:6543:7: error: 'dotted_as_nam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Python/compile.c:6553:7: error: 'dotted_name'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Python/compile.c:6569:29: error: 'single_input' undeclared (first use in this function)
Python/compile.c: At top level:
Python/compile.c:1104:1: warning: 'dump' defined but not used [-Wunused-function]
make: *** [Python/compile.o] Error 1
make: ***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
error: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_3_0_35/ltib/tmp/rpm-tmp.23831 (%build)

RPM build errors:
    Bad exit status from /home/iMX6_linux3_3_0_35_4_1/L3.0.35_4.1.0/Linux_3_0_35/ltib/tmp/rpm-tmp.23831 (%build)
Build time for python: 30 seconds

Failed building python

f_buildrpms() returned an error, exiting
traceback:
main:572

Started: Thu Jul  3 01:49:03 2014
Ended:   Thu Jul  3 02:13:27 2014
Elapsed: 1464 seconds

These packages failed to build:
python

Build Failed

Exiting on error or interrupt

网友B:
i.MX6用yocto吧,我看那个内核还更新一些,3.10.17的。我前段时间跑了两天跑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用yocto吧,我看那个内核还更新一些,3.10.17的。我前段时间跑了两天跑通了。 ...

关键yocto没法下载呀,下载几天都没有完,一直停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yocto没法下载呀,下载几天都没有完,一直停止。

你网络太慢了吧,我花了两天,下载编译完的,大概总共下载了1G多,编译完占用了30多G大概。

当然ltib我早弄好了,我嫌内核版本有点低,具体用那个我要实际使用再看看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删除以前版本,重新install一个,编译出错了,报错如下:
Python/compile.c:6528:7: error: 'atom' ...

楼主你好,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下LTIB,安装前把之前安装的packages都删除掉试一下,把/opt下的都删除。如果不可以再联系我~~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搞定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问题搞定了么?

编译通过了,结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译通过了,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