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arm用批处理文件怎么编译?

楼主(2014-06-25):
在一个项目中要编译多种驱动.一种方案是每种驱动建一个工程分开编译;另一种方案就是工程只有一个,驱动放在不同的文件夹怎样用批处理文件来分别编译.

网友:
可以编程成.lib的形式,多个驱动分开多个工程,编译成.lib。然后在总工程里把.lib加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