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FLASH和EEPROM和D-FLASH,他们是什么关系?(已解决)

楼主(2014-06-25):
flash和EEPROM可以不用说,单说这个D-FLASH到底是什么玩意?曾经我用PE产生的代码去操作flash,发现只能操作修改一次数据第二次就不行了,不懂,请高手科普一下!

网友A:
请擦除后再修改。

网友B: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是飞思卡尔哪款芯片?

网友C:
Flash是Program Flash,D-Flash是数据Flash,EEE是飞思卡尔用一块RAM+DFlash模拟出的一个类似于EEPROM的区域,在配置成EEE之后,读写要等待Flash完成!

网友D:
EEE 不是Flash模拟出来吗?各大厂家都这么做,都是假E2PR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请问你使用是飞思卡尔哪款芯片?

你好,我用过xd256和xs128,学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擦除后再修改。

谢谢,我倒没试过先擦除再写,回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ash是Program Flash,D-Flash是数据Flash,EEE是飞思卡尔用一块RAM+DFlash模拟出的一个类似于EEPROM的区 ...

那么要是这样的话,D-Flash和EEE就是说应该差不多的啊,非要说成D-Flash搞的一头雾水,真心是不懂,谢谢回答,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EEE 不是Flash模拟出来吗?各大厂家都这么做,都是假E2PROM

呵呵,只要掉电数据不丢失就好,管他怎么弄的。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么要是这样的话,D-Flash和EEE就是说应该差不多的啊,非要说成D-Flash搞的一头雾水,真心是不懂,谢谢 ...

模拟成EEPROM可能是为了但字节操作吧,FLASH的读写单位是block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拟成EEPROM可能是为了但字节操作吧,FLASH的读写单位是block吗!

EEPROM可以单字节,FLASH只能整块擦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过xd256和xs128,学习用。

如果是模拟的EEPROM, 寿命还是比较长的,另外的确如楼上楼上说所, 操作长度不一样呢。
你用下写dflash和写EEPROM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要是这样的话,D-Flash和EEE就是说应该差不多的啊,非要说成D-Flash搞的一头雾水,真心是不懂,谢谢 ...

不一样的,因为Flash的擦写次数远没有EEPROM多,所以飞思卡尔用一定的算法,把DFlash与RAM联系到一起做为EEPROM来用,总的说来就是4K的EEPROM要占用32K的好Dflash,好像是这个数据比例吧,记得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