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做多个PMSM电机控制的方案

楼主(2014-06-25):
准备用Cyclone IV的E15~30之类的做
主要核心有 SVPWM的生成 (空间矢量PWM 带死区)
还有PID控制器,此外还有FOC算法(主要是Clarke, Park变化 也就是2/3变换)

会用到比较多的乘法,cos sin。

用dspbuilder或HDL Coder这种东西可行性怎么样?
还是自己手工HDL?
乘法器不够用怎么办? 用有限状态机? 有限状态机和分时复用是不是一个东西啊?(resource sharing? folding?)
另外要嵌入个NIOS II核,调度啥的。

要控制四个或以上的电机,各位大哥觉得靠谱么?

纯新手。

网友:
顶一个!只用过MCU或DSP做过电机控制,不会FPGA,准备有时间了也学学~楼主实现后希望能够在坛子里分享哈!

网友A:
........有限状态机和分时复用是不是一个东西啊?......楼主要加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限状态机和分时复用是不是一个东西啊?......楼主要加油啊!!!!!{:smile: ...

求指点 我感觉都可以节省面积 然后延长latency

网友B:
不靠谱的,不如用四个分开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靠谱的,不如用四个分开的MCU

这样啊 不过四个MCU价格不是很高? PCB面积不是很大? 如果上面还有一层控制级。。。芯片是不是太多了
另外为什么不靠谱呢? FPGA算不过来? 控制效果不好?

网友B:
多个线程同时控制,容易出问题,最好分开控制,相互独立.

网友:
做来玩玩,还是准备做来卖?用FPGA实现过步进的,但是,卖的话还是MCU靠谱。

网友C:
支持,以前听老师说他手上有这样的代码,是他一朋友30W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以前听老师说他手上有这样的代码,是他一朋友30W买来的。

我操 30W。。。。 感觉我搞不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操 30W。。。。 感觉我搞不定了

你是个人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个人弄还是?

一个公司,不过人不多,主要是我主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个公司,不过人不多,主要是我主导

我也有兴趣,可不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啊

网友E:
牛! 我觉得不靠谱。电流采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E:
牛! 我觉得不靠谱。电流采集怎么办?

有啥不靠谱的,你去alter的网站上看看,他们的demon板就是驱动4个电机

网友:
sin和cos查表吧 1%精度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兴趣,可不可以给你打打下手啊

不过招人的事不归我管啊  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可以考虑暑假来这边实习(上海或者南通) 如果是有正式工作的。。。 感觉请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线程同时控制,容易出问题,最好分开控制,相互独立.

在fpga中多instantialize几个相同的模块不就行了 nios里面跑个单线程的  fpga天生并行啊

网友:
FPGA开发产品新手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硬件部分有没有什么参考设计?是买了alterna的开发板?或者有没有《altera Multiaxis Motor Control Board Schematics》这分资料?

网友:
把fpga学精了再来做这种项目,不然碰到问题你一点解决的办法都没有。FPGA不是说代码设计对了就行了,时序约束非常关键。就好比设计硬件电路,光画出原理图是不够的,PCB设计往往非常关键。HDL设计与时序约束的关系,和原理图与PCB的设计的关系是一样的。

网友D(2014-08-02):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进展怎么样了?

还可以。。 编码器读取 svpwm foc 基本解决了 难点在四个同时控制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可以。。 编码器读取 svpwm foc 基本解决了 难点在四个同时控制

楼主所用的控制部分有使用niosII么?感觉这个不容易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可以。。 编码器读取 svpwm foc 基本解决了 难点在四个同时控制

FOC 核用的是 Altera 提供的IP?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所用的控制部分有使用niosII么?感觉这个不容易啊

控制可硬可软

楼主:
引用 网友D:
FOC 核用的是 Altera 提供的IP?

dspbuilder

网友D:
自己用C语言写的?

网友G:
完全不靠谱,你看哪个公司用FPGA就把电机控制搞定了的?用高性能DSP都不一定能搞定。电机控制里面。FOC,PID,SVPWM只是皮毛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完全不靠谱,你看哪个公司用FPGA就把电机控制搞定了的?用高性能DSP都不一定能搞定。电机控制里面。FOC,PI ...

用FPGA来控制电机,瓶颈在哪儿?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FPGA来控制电机,瓶颈在哪儿?

瓶颈在计算,复杂的分支计算。庞大的计算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瓶颈在计算,复杂的分支计算。庞大的计算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那为啥几十Mhz的单片机都可用用来控制电机?

网友H:
大方向对了……目前高端的伺服电机控制都是用FPGA(高速、实时、同步、并行等特性都是MCU之流没法达到的)
但是对开发人员的要求也比较高吧……不像MCU,到厂家网站下载个demo就可以让电机转起来,呵呵

网友:
给点赞
字数补丁123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方向对了……目前高端的伺服电机控制都是用FPGA(高速、实时、同步、并行等特性都是MCU之流没法达到的)

嗯,这个说到点上去了

楼主:
其实我没告诉大家的是 我板子上还有个dsp。。。。 不过dsp不属于我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用C语言写的?

不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聊

网友:
你的联系方式,想学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聊

你的联系方式?不能给你发消息,在论坛我没到可以添加好友的级别,我的②⑤⑧③⑦⑥0②⑤⑧  谢谢

网友:
lz 透露下电流采样用什么方案呗

网友(2014-09-15):
老大厉害。长期潜水员要加油了 ,努力升级

网友:
不错,控制4个可以用状态机的方式。可以私聊下吗?我也准备做类似的东东。

网友:
询问下楼主,我们现在打算用FPGA控制电机来验证我们的算法,请问有没有一个平台只要对FPGA编程就可以实现我们的算法的?我们不打算自己做硬件,主要是弄算法

网友:
为什么楼上的回复都要私聊呢

网友:
E30 控制四个绰绰有余

网友:
用Zynq吧,FPGA+Cortex-A9

网友(2014-11-06):
FPGA做控制,关键是成本太高了。在多轴同步方面FPGA有很大优势。

网友:
这是比较有挑战的东西,高大上

网友:
1. 项目分析,看是工业项目还是演示项目,实际的项目不建议FPGA,很难控制进度,我知道一个公司做2812嵌入ucosII的电机项目做了3年(该公司从零起步,没有系统经验);
2. 项目需求,如果是四电机联动,像同轴或者飞行器之类的应用,FPGA有优势,但是难度参考第一条;
3. 项目时间,公司能给你或者项目组多长时间,评估项目组个人能力,你估计的时间x2,差不多就是实际时间。

网友:
与计算机比,FPGA难度在哪?

网友:
lz显摆下进度吧 :)

网友:
肯定可以,相当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私信聊..(主要是Clarke, Park变化 也就是2/3变换)

做有sensor吗?如果无sensor该如何判断位置?

网友(2015-07-02):
楼主还在做这个项目吗,透露点进度给我们这些还在尝试的人,增加点信心

网友(2015-09-17):
电机控制一般都是用DSP ,FPGA貌似在复杂计算上不太行吧,比如三角函数什么的

网友:
哈哈,FPGA最牛逼的就是计算了,你们搜搜INTEL为什么收购ALTERA就知道了。
做电机控制完全没问题,问题是商业化后要考虑的成本问题。

网友(2016-04-12):
这个感觉不错啊

网友:
用FPGA+MCU(有ADC/DAC)比较好吧?

网友(2016-07-16):
楼主,我现在也在研究用FPGA实现电机控制,但感觉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