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手MAC装MAC系统黑屏,但可以装win7 咋办》

楼主(2014-06-25):
RT, 坛里有玩MAC的没?手头有一台二手MAC,不能安装MAC 系统,但能装win7。装MAC系统出菊花后,黑屏。啥原因?

网友:
你可以尝试清除NVRAM/PRAM试试。详见下面苹果网页
http://support.apple.com/kb/ht1379?viewlocale=zh_CN

网友:
还不行尝试重置SMC
http://support.apple.com/kb/HT3964?viewlocale=zh_CN
我自己的mac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我装的黑苹果 正在研究如何开发 mac 下的程序

楼主:
谢谢LS的,发现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桌面。 可在显示器设置中没有 排列 选项。不知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