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时报错

楼主(2014-06-26):
我正要用自动布线时,出现如下窗口。
貌似违背间距,但是,怎么可能。做个小试验,我把间距改为0,还是一样有error。这个report干嘛用的。我不管它,继续点布线,就开始自动布线了。。。

楼主:
初步怀疑是某些线宽(如GND)大于表贴焊盘的宽度

网友:
看不到图片,估计是设置规则问题

网友:
看不到图  规则问题吧  可能是器件间距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