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的SMBUS

楼主(2014-06-26):
我用C8051F350的这个片子,看重的是他的24位ad还有SMBUS硬件接口,
但是看了规格书我就心灰意冷了,发现他规格书上面的结构图里没有说明SMBUS引脚是哪个,还有他的寄存器也跟其他C8051f的芯片不一样,居然没有从机地址寄存器,只有广播地址使能,也就是说我主机发00,他只有广播才能地址匹配,真不知道作为从机会出现什么问题,接收数据一般都没有问提,关键就是发数据。

蛋疼啊!

楼主:
真的很无语啊,没有从机地址寄存器,现在连中断都没有进入!

网友:
配置成从机模式,接收到第一个数据后判断地址以ACK/NACK回应.sample里有源码,自己找.

网友:
smbus可以做I2C,看实例程序

网友(2014-08-09):
自己判断地址这个字节正确否再响应不就行了,哪有你说的那么玄乎。

网友:
LZ给俺说说C8051F系列里,哪个型号标明了SMBUS是配置在固定的引脚上了?

网友:
LZ学艺不精……C8051一开始就拿管脚交叉阵列作为卖点来宣传的……
另外如果通信可以自己定义,建议换Uart、SPI。I2C在复杂环境想做可靠还真不容易,特别是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