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位半万用表原理测电阻问题

楼主(2014-06-26):
感谢http://www.amobbs.com/thread-5120468-1-1.html

我在上面的原理基础上搭建了一个测电阻的电路,在测量10兆以上电阻的时候跳动非常大,计算出来的电阻跳动大概在几百K左右,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模拟开关我用的是TI的CD4067,运放用的是AD8574

楼主:
另外,用万用表测40兆电阻的时候为什么也有很大的跳动

网友:
40兆,高阻抗啊,稍微有点电磁波干扰就跳动了。
属于个人理解!!!!不对的别骂就行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测量一般是电压比例法,高阻所谓跳动大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大是相对的,兆级别电阻跳个几百K上下,很正常。对于玩电子的人来说,几百K电阻是不得了。

兆欧表上T级别的电阻跳动更大,上下几个G的电阻,这是级别和需求问题。对于搞电子的人来说不可接受,对于搞电力的人来说,就很稀松平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电阻测量一般是电压比例法,高阻所谓跳动大是正常的。因为这个大是相对的,兆级别电阻跳个几百 ...

非常感谢,那兆级别的电阻要测量精度在千分之一的要求下,用什么测量方法好一些呢。

网友:
兆欧表也就百分之几的精度吧

楼主:
感谢回复,我在找找其他方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