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称重模块的改进与请教

楼主(2014-06-26):
    小弟最近在搞个测拉力的东西,准备用HX711.到网上买了个HX711称重模块,一个广测的50KG的S型称重传感器,传感器的外形和参数如下:

称重模块就是常见的那种十几块钱的,小弟不才,对整个测试系统做如下设计:
1.由于原模块的传感器激励电压是4.3V左右,而我的传感器要求10到15V,因此将原来的两个贴片的分压电阻拆下,准备换合适阻值的电阻,将激励电压调整到10到15V之间,另外为了追求测量精度准备采用温飘和精度好一点的电阻。
2.为减少噪声,首先将整个模块电路放在一个铝盒子里,然后将一块铜皮放在HX711芯片的下面,作为模拟地,且将铜皮和传感器信号线的屏蔽层以及铝盒接通。
3.为防止后面的单片机和执行元件的干扰,模拟电路和后面的单片机数字控制电路分别设有单独的电源,模块的两根串行数字IO与单片机控制系统通过光耦通信。

网友:
楼主自己贴应变片或者更换电阻是不是还要进行标定?

网友:
应变片是标定过的,好像是无尘车间,拆过肯定不能用了

网友:
看来楼主并不了解这个芯片和称重测量的基础,建议认真仔细去看看HX711的手册,特别是手册上的DEMO电路。你的第二条措施会有点用,另外2条没多大意义。

楼主:
上午电脑挂了,没说完,谢谢楼上高手帮顶。
这是模块和准备使用的铝盒.

模块上面的两个分压电阻已经拆掉了,新的电阻还没焊上。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的第三条可以实施的话,HX711的数字IO口是否有能力驱动普通的光耦,一般的光耦如TLP521的输入电流在15MA左右,而HX711的手册上对数字IO的端口结构没有做详细的描述,不知道最大驱动电流和灌电流是多少。
特此请教搞过这方面研究的大侠。

网友:
您好,能请教下吗,最近也在看这方面得东西,多谢啦,我QQ405700434

网友(2019-08-22):
您好,能请教下吗,最近也在看这方面得东西,多谢啦,我QQ108317631

网友:
HX711是电子秤专用芯片,激励电压也是基准电压,差动输入端电压=1/2基准电压。
你提高激励电压,这些基本技术条件都违背了。

网友(2020-06-30):
8楼正解,不能简单提高激励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