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定时开关倒计时开关定时插座设计

楼主(2014-06-26):
本人喜欢 听收音机以及想在睡眠的时候定时关闭机器。在磁动力论坛找到一个厨房定时器。但是不太适合。本人不会更改程序。希望论坛大哥哥大姐姐帮忙改一下。本人根据磁动力的修改一下电路。希望有好心哥哥姐姐支持。这些也方便好多人使用。磁动力的程序如下,
#include <AT89X051.h>

#define KEY        P3_5
#define POW        P3_7
#define SON        P3_4

static bit State_b;                                                                         //此值为1时说明定时开始了
static unsigned int StateT_i;                                //此标识值为设置后按键松开的时标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_c;                                 //定时目标值 每单位5分种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CountS_i;                //当前秒值 每单位20MS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M_c;        //当前分值 每5分清0
static unsigned char TimeCountCM_c;        //现走时,每单位5分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sh_c;        //闪烁计时
static unsigned char Cyc_c;                                        //圆周显示计时
static unsigned char CycN_c;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MS_i);
void InitMCU(void);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ED_c);

void main(void)
{
        P1 = 0x00; //开机全LED亮2秒
        P3 = 0xF0;
        DelayNms(2000);

        InitMCU();

        while(1);
}

void InitMCU(void)
{
        EA = 1;                                        //允许CPU中断
        ET0 = 1;                                 //定时器0中断打开
        TMOD = 0x1;                        //设定时器0为模式1,16位模式
        TH0=0xB1;
        TL0=0xDF;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TR0 = 1;                                //开始定时

        State_b = 0;
        Time_c = 1;                        //开机定时值为5分钟
        TimeCountS_i = 0;
        TimeCountM_c = 0;
        TimeCountCM_c = 0;
        Flash_c = 0;
        CycN_c = 0;
        Cyc_c = 0;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unsigned int Temp;

        TH0=0xB2;                                 //已修正35us
        TL0=0x02;                                //设定时值为20000us(20ms)

        Flash_c++;
        if (Flash_c > 100)
                Flash_c = 0;

        Cyc_c++;
        if (Cyc_c > 25)
                Cyc_c = 0;

        if (State_b==0)
                StateT_i++;                                //设置时标计数
        else
                TimeCountS_i++;                //走时时标计数

        if (TimeCountS_i > 3000)
                {
                        TimeCountM_c++;                 //分值进1
                        TimeCountS_i = 0;                //毫秒值清零
                }

        if (TimeCountM_c == 5)
                {
                        TimeCountCM_c++;                 //5分值进1
                        TimeCountM_c = 0;                //分值清零
                }

        if (Time_c == TimeCountCM_c) //时间到
                {
                        SON = 0; //响铃20秒
                        for(Temp=0; Temp<200; Temp++)
                                {
                                        DelayNms(100);
                                        if (KEY == 0)
                                                Temp = 300; //当有按键时退出 无防抖必要
                                }

                        POW = 0;  //控制电路断电
                }

        if (StateT_i == 200) //定时值设定后4秒或开机4秒,自动转入走时
                State_b = 1;
        if (KEY == 0)
                {
                        DelayNms(30);         //延时30ms
                        if (KEY == 0) //按键生效
                                {
                                        if (State_b)  //当前状态在走时中
                                                {
                                                        POW = 0;  //控制电路断电
                                                        while(1); //这里电路已失电停止动作了
                                                }
                                        else
                                                {
                                                        //当前状态是设置状态时
                                                        Time_c++;                                        //定时值加1
                                                        if (Time_c > 12)
                                                                Time_c = 1;
                                                        StateT_i = 0;         //清除计数标识
                                                }
                                }
                        DelayNms(300);         //延时300ms
                }

        if (State_b)
                {
                        if (CycN_c == 12)
                                CycN_c = 0;         //一圈

                        if (Cyc_c == 0)
                                CycN_c++;

                        Display(CycN_c);

                        if (Flash_c > 50) //闪烁,当前走时处理
                                Display(TimeCountCM_c);
                }

        Display(Time_c);                 //目标定时值显示

        DelayNms(4);
        P1 = 0xFF;
        P3 = P3 | 0x0F; //关显示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MS_i)
{
        unsigned char Temp_i;

        for(; MS_i > 0; MS_i--)
        for(Temp_i = 0; Temp_i < 255; Temp_i++);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LED_c)
{
        switch (LED_c)
                {
                        case 1: P1_1 = 0;
                                break;
                        case 2: P1_2 = 0;
                                break;
                        case 3: P1_3 = 0;
                                break;
                        case 4: P1_4 = 0;
                                break;
                        case 5: P1_5 = 0;
                                break;
                        case 6: P1_6 = 0;
                                break;
                        case 7: P1_7 = 0;
                                break;
                        case 8: P3_0 = 0;
                                break;
                        case 9: P3_1 = 0;
                                break;
                        case 10: P3_2 = 0;
                                break;
                        case 11: P3_3 = 0;
                                break;
                        case 12: P1_0 = 0;
                                break;
                        case 0: P1_0 = 0;
                                break;
                }
}

网友:
这这这……  去淘宝买个定时插座吧,9.9元包邮

楼主:
改进的图片

楼主:
有噪声。不方便嵌入到我的机器里面。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以前也喜欢晚上睡觉之前听听收音机,调成睡眠模式就OK了。现在听得少了,偶尔用手机听听FM。话说现在收音机应该都有定时关机功能了吧,为什么还要自己整呢,多麻烦啊。

网友:
这个电路不知道你有没有实际搭测过,应该是一个按键就实现了你的要求

网友(2015-01-10):
买个电风扇定时开关,两根线,随便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