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切换电路不成功,怎么办?

楼主(2014-06-26):
    最近,想做一个不间断电源,开关电源和铅酸电源需要切换。原来是用两个肖特基二极管(20100)对顶,可以正常工作。现在由于需要输出的电流加大到8A,感觉功耗较大,所以打算用MOS管的方式,现在画了一个图,模拟中发现如果图中A点与B线连接的话,主电断开后,Q5还是导通,Q3不能导通。感觉被锁住了一样,没有办法使这两个MOS管进行切换。请问这个图有什么问题吗?A点应该怎么处理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不成功便成仁,等你图片恢复正常看看成功与否。

网友A:
由于MOS管导通后是双向导通的,J1断开后,V2经Q3的二极管再经Q6为A供电,形成自锁。
应当通过检测B线上的电流(或B的电压是否比V2更高)来决定A的电平。

网友:
论坛里面好像有这样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MOS管导通后是双向导通的,J1断开后,V2经Q3的二极管再经Q6为A供电,形成自锁。
应当通过检测B线上的电 ...

是的,我原来想检测B点电流的方法,但电流由负载决定在0~8A之间变动,所以感觉不好做。而B点和V2的电压相差比较小,不知有什么好的办法检测这两个点的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原来想检测B点电流的方法,但电流由负载决定在0~8A之间变动,所以感觉不好做。而B点和V2的电压相 ...

那就来个简单点的办法:
AB之间串个开关(例如光耦),以99%的占空比接通。
或者B与一个99%占空比的PWM信号相与,输出接到A。
或者加一个三极管,C极接Q5基极处,B极接入1%占空比的方波。
(总之,目的是让Q6周期性的短暂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来个简单点的办法:
AB之间串个开关(例如光耦),以99%的占空比接通。
或者B与一个99%占空比的PWM信 ...

嗯,这是一个办法。我看到笔记本上的图和这个类似,但A点接到了一个信号上面,不知它是怎么管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这是一个办法。我看到笔记本上的图和这个类似,但A点接到了一个信号上面,不知它是怎么管理的。 ...

找到一个好芯片了:
LTC4414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1SuflQqWA19rlJbGA-3

网友:
图都错了,MOS管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一个好芯片了:
LTC4414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H5REXUnfq_FY4MJDMF9JqT88xA36LQQ0ekVEaFo ...

这个方案是最好的,就是芯片有点贵,其它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