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14-06-26):
有两个问题请教,一是MOS管K1603发烫很厉害(我是做了一个小功放,没有放歌就发烫),还有就是在变压器输出的二极管并一个104电容变压器就没有声音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难道没有高手吗? 自己来顶

网友:
我表示貌似你的图跪了,因此不清楚你问什么……你说的输出二极管是指整流管吗?整流管并104一般是在收音机等高频地方用来抑制调制交流声的,音频功放上我没加过,不知道还有这个效果 而且我的牛的声音本来就很小,几不可闻……

网友:
是RCC吗?初学不要搞这个容易炸,变压器设计也比较复杂。搞个开关电源芯片做反激呀。

网友:
末级mos发热应该是静态电流太大,工作在甲类状态吧。二极管上并电容是抑制噪声的,主要作用在于二极管开通和关断的瞬间起作用,个人这样认为的

网友:
音响上的电源不要用这个架构,RCC与PWM都容易干扰。一般用低频的比较多,用高频电路最好用金属壳子全部包起来。A公司有这个方案,上网看一下。

网友:
并联的电容对二极管的导通有补偿作用,可以减小输出纹波改善EMI

网友:
管子发烫多半是由于你变压器设计有问题,你开气隙了没有啊?

网友:
RCC不好调哦,可能是磁芯饱和了。电路还很省共模电感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