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原副边串并联的问题

楼主(2014-06-26):
按照图上面的方法把变压器的原副边分别串并联得到的匝数比是多少呢,怎么计算的

网友(2014-08-16):
52绕组和63绕组串联 118绕组和129绕组串联之后,匝数比还是1:1

另外 41绕组和1011绕组接在一起,相当于变压器输出并联,这两个绕组并联虽然注意区分同名端,但是还是要注意电流均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