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485空闲时A/B间电平是多少,如果两者短接会损坏电路吗

楼主(2014-06-26):
由于设备通信结束后会动作,导致485的A/B两线可能短接,问下除了不能通信外,对电路会有损坏吗?会耗电吗?谢谢

网友:
A/B线上总是电平相反的,压差有十几伏,短接可能不会损坏收发器,但如果总线上其他收发器没有短路保护,会额外消耗掉很多电流的。什么设备居然还会让AB线短接,不是标准的485收发器吗?

网友:
与外部条件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