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thinkpad 系列 笔记本可不可以装XP,谢谢!

楼主(2014-06-26):
有没有用过thinkpad笔记本的,问下,比如thinkpad X230 笔记本可不可以装XP,谢谢!最近想买一个thinkpad X230,谢谢

网友:
装XP干甚....虚拟机不行吗

网友:
应该可以,但怕系统装上了,驱动找不到了

网友A:
官方有XP的驱动,可以安装XP。不过买了X230,这么高的配置装XP太浪费了,建议直接安装Win7 64位系统,充分利用x230的cpu和内存。能在xp上运行的程序,经验证绝大多数都可以在win7 64位上运行,部分游戏除外,但即使是很老的小工具也是可以运行的。如果出现无法运行或者有问题,首先尝试让程序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可以解决绝大多数问题,不要使用xp兼容模式运行。
我现在使用的keil,下载线驱动,串口助手等都可以在win7 x64上很好运行的,放心使用。
实在不行,还有虚拟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XP的驱动,可以安装XP。不过买了X230,这么高的配置装XP太浪费了,建议直接安装Win7 64位系统,充分 ...

谢谢,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改转移了,实在不行,装个虚拟机吧

网友:
当然可以装XP,会很爽的。

网友:
我的台式64为cpu装xp没见到多快。

网友:
我x201可以,但感觉不如win7舒服,而且还有莫名问题,用了半年还是换回来了,用虚拟机装了个xp

网友:
可以装 x230 各种驱动齐全

网友:
还是装WIN7吧。我的X200装WIN7都跑的钢钢的,做开发,PCB制图都不成问题。何况你的X230呢。

网友:
我就是230,开始就是XP,后来直接上WIN8。很好用!+VM虚拟机(xp)

网友:
X230和x230i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想问一下,淘宝上有哪家可靠一点的,想进一台x220或x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