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5PV210 Cortex-A8开发板UBOOT移植步骤

楼主(2014-06-27):
SMDKV210的uboot源码:https://github.com/maliyu/SMDKV210-uboot

首先要找交叉编译工具,
如果只是单纯编译uboot,linux可以用下面这个:
Sourcery CodeBench交叉编译工具下载

如果要编译android,可以考虑下面这个:
https://github.com/AdiPat/Android_Toolchains

这几个工具有没有什么区别,现在不得而知,只有通过实践去验证了

下面就开始安装交叉编译工具链了

在ubuntu下面直接执行./arm-2011.03-41-arm-none-linux-gnueabi安装就可以了

如果之前有用图形界面方式安装过其他版本交叉编译工具,可以执行下面命令先卸载:
root@ubuntu:/home# /root/CodeSourcery/Sourcery_G++_Lite/uninstall/Uninstall_Sourcery_Gxx_Lite_for_ARM_GNU_Linux/Uninstall_Sourcery_Gxx_Lite_for_ARM_GNU_Linux

但考虑到S5PV210官方uboot的Makefile里交叉编译工具的路径是/usr/local/arm,我们这里不用图形界面的安装方式,而采用命令行的方式,安装.tar.gz2格式的交叉编译工具,即在/usr/local/arm目录下解压arm-2009q3-67-arm-none-linux-gnueabi.src.tar.bz2

另外 android官网地址:https://source.android.com/index.html

uboot源码Makefile分析

首先从顶层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看起,里面有以下几行:
smdkv210single_config : unconfig
@$(MKCONFIG) $(@:_config=) arm s5pc11x smdkc110 samsung s5pc110                //ARCH CPU BOARD VENDOR SOC
@echo "TEXT_BASE = 0xc3e00000" > $(obj)board/samsung/smdkc110/config.mk

uboot配置和编译的过程可以参考《uboot配置和编译.pdf》

由此可以看出,当make smdkv210single_config时,将会编译CPU为s5pc11x,BOARD为smdkc110的目录

修改uboot源码之前,对照源码和电路图来修改
首先是include\configs\smdkv210single.h

里面有
#define CONFIG_DM9000_BASE                (0x88000300) //这个0x88000300改成0x88000000也是一样的,可能只是为了避免地址冲突

对照电路图和数据手册,看下地址0x88000300是怎么来的
从电路图可以看到我们DM9000的片选CS引脚接到S5PV210的XM0CSN_1引脚,XM0CSN_1引脚的功能是SROM_CSn[1]
从S5PV210的存储器映射里我们可以知道SROM_CSn[1]对应的存储器空间起始地址为0x88000000

smdkv210官方的DM9000连接的是SROM_CSn[5],所以对应的存储器空间起始地址为0xA8000000

修改源码:
root@ubuntu:/home/s5pv210/SMDKV210-uboot-master# vim include/configs/smdkv210single.h +115
把0xA8000000改为0x88000000

又因为官方接的XM0ADDR_0,我们电路上CMD接的是XM0ADDR_2,所以

#define 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2)
改为
#define DM9000_DATA   (CONFIG_DM9000_BASE+4)

我们的串口用的是UART0,官方用的是UART1,所以

#define CONFIG_SERIAL2          1       /* we use UART1 on SMDKC110 */
改成
#define CONFIG_SERIAL1          1       /* we use UART0 */

修改IP地址

#define CONFIG_IPADDR  192.168.0.20
#define CONFIG_SERVERIP  192.168.0.10
#define CONFIG_GATEWAYIP 192.168.0.1
改为
#define CONFIG_IPADDR           192.168.1.10
#define CONFIG_SERVERIP         192.168.1.102
#define CONFIG_GATEWAYIP        192.168.1.1

在board\samsung\smdkc110\smdkc110.c里修改代码

SROM_BW_REG &= ~(0xf << 20);
SROM_BW_REG |= (0<<23) | (0<<22) | (0<<21) | (1<<20);
改为
SROM_BW_REG &= ~(0xf<<4);
SROM_BW_REG |= (1<<7) | (1<<6) | (1<<5) | (1<<4);

SROM_BC5_REG = ((0<<28)|(1<<24)|(5<<16)|(1<<12)|(4<<8)|(6<<4)|(0<<0));
改为
SROM_BC1_REG = ((0<<28)|(1<<24)|(5<<16)|(1<<12)|(4<<8)|(6<<4)|(0<<0));

其中SROM_BW_REG 的定义如下
#define ELFIN_SROM_BASE   0xE8000000
#define SROM_BW_REG   __REG(ELFIN_SROM_BASE+0x0)

查数据手册得知这个是SROM_BW寄存器,其中4,5,6,7位的定义是Memory Bank1的数据宽度,地址宽度等定义。

编译uboot

root@ubuntu:/home/s5pv210/SMDKV210-uboot-master# make smdkv210single_config
Configuring for smdkv210single board...
root@ubuntu:/home/s5pv210/SMDKV210-uboot-master# make

然后在当前目录下生成u-boot.bin,从USB启动,通过DNW烧到开发板就可以了

网友:
搞起A8了啊

网友:
这是什么节奏啊

网友A:
楼主不是搞开发板狂亏吗?怎么还继续搞A8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搞开发板狂亏吗?怎么还继续搞A8了?

楼主开发板搞得这么好,怎么会亏呢。现在种类越来越多了,说明越来越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发板搞得这么好,怎么会亏呢。现在种类越来越多了,说明越来越好了。 ...

这是楼主自己讲的,不是我瞎猜的
可能是前期STM32的199 促销 搞出来的 亏了很多

楼主:
想拿这个研究下UVC摄像头,WIFI加密之类的

网友C:
高大上了。
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搞开发板狂亏吗?怎么还继续搞A8了?

这个A8纯粹是玩玩,非赢利性的也许能搞好一点。亏本是这样算的,从2012年底到现在未收回成本,等2014年底的时候应该会收回成本多一点。具体数字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了。
祝贺。

其实ARM+linux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少钱?淘宝店没有卖?

网友D:
出A8的板子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多少钱?淘宝店没有卖?

这个搞非赢利性的,纯开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A8的板子了啊?

这个不上市的,纯开源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不上市的,纯开源学习。

百为老板很喜欢搞技术啊

网友:
看你研究的东西真是不少啊。。。    但是销量却不是很高。。

感觉还是没有很多人知道你东西也

网友:
好人啊。。真是厉害。。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为老板很喜欢搞技术啊

感觉离不开技术了。搞得久就有做技术的通病了。罪过罪过。。。

网友F:
赞一下百为,能坚持的人没多少,值得学习,看过百为资料,很不错的。

网友G:
顶楼主!你的103和1788两个板子都买过,还不错,都自己折腾,没要什么技术支持。看了论坛另一个不太和谐的帖子,只想说楼主还是放宽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一下百为,能坚持的人没多少,值得学习,看过百为资料,很不错的。

谢谢。你说得对,有些东西不是难,是难坚持。像学linux,很多人觉得学起来很难就放弃了,实际上没想象中的那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主!你的103和1788两个板子都买过,还不错,都自己折腾,没要什么技术支持。看了论坛另一个不太和谐的 ...

多谢ginonie,还不知道你买了板呢,你的RT搞得怎样了

网友(2014-08-07):
mark,刚买了S5P210的开发板,正在准备玩玩呢,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ARM+linux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高大上

我也觉得也是

网友H(2014-09-09):
我也买了210的板子,可不可以建一个企鹅群讨论呢

网友I:
请问楼主,uboot配置和编译.pdf文件在哪里下?

网友J:
买过楼主的103板子,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买了210的板子,可不可以建一个企鹅群讨论呢

这论坛里不允许建Q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uboot配置和编译.pdf文件在哪里下?

百度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买过楼主的103板子,不错。

多谢老客户支持啊

网友:
楼主的S5PV210开发板PCB用几层板啊?

网友(2014-10-11):
看看,正好想搞这个片子

网友K:
楼主这板子卖不卖啊   编辑原因 打错字了

网友:
老板是技术狂人啊,看了百为的屠龙1788,直流口水啊,可惜就是暂时没钱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板子卖不卖啊   编辑原因 打错字了

这个不卖,纯玩

网友(2014-11-18):
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2015-06-12):
希望锡良前辈能坚持下去

网友(2015-08-25):
能否给出A8 的uboot源码TAT,百度也找不到三星移植的uboot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