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芯片的选择

楼主(2014-06-27):
想做一个线性稳压电源,问一下用什么DA芯片比较好

网友A:
不理解你用DA在此做什么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用DA在此做什么用途

我的是数控稳压电源 所以是用来驱动三极管的

网友B:
找一片STM32F103 带2通道DAC,一个电流一个电压 刚好正好,虽然对做电源来说稍微有点奢侈了

网友A:
那是信号源,出不了大电流.扩展才行.

网友:
那两个做控制源,来控制其他的回路,实现你想要的电源或是电流源.

网友C:
DAC8812双路乘法D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C8812双路乘法DAC

大神 12位的DAC有啥好介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信号源,出不了大电流.扩展才行.

扩展是我头疼的地方 我的变压器有十个抽头 相邻抽头之间的压差是5V 我想问一下做扩展的话 扩展多少倍比较合适

网友A:
不理解你要做什么,最好有详细的说法

网友:
一般没那么麻烦,不就是做个电源吗?最好有指标要求. 比如说电压 电流 精度,功率,谐波,反应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片STM32F103 带2通道DAC,一个电流一个电压 刚好正好,虽然对做电源来说稍微有点奢侈了 ...

不明白什么意思 我的思路是用两路ADC踩电流电压的值 根据电流电压的值控制输出DAC的大小 然后驱动三极管 我一路DAC就已经够了

网友:
快列下指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你要做什么,最好有详细的说法

就是把我们实验室里常用的恒流电源改成数控的

网友A:
朋友,请指标啊.没指标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请指标啊.没指标怎么做啊.

就是做个50V 6A的电源 精度做到小数点后三位 其他没啥了

网友D:
stm32f100 一路da 多路ad

网友:
你是不是要根据输出的电压值通过Ad Da采集判断然后控制输入,以达到输出电压的稳定?你可以参考7805和1085这些线性电源的原理,都是用运放做一个查分比较器来控制电源的稳定

网友E:
我以前用单片机做过线性电源,貌似比你这个还复杂点

网友:
相当于输出一个线性的电压基准?速度要求不高,精度要小数点后3位,那不如用16位PWM转的DAC,电路弄好,线性一点不比普通的DAC差,重要的是基准要好,否则温度漂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用单片机做过线性电源,貌似比你这个还复杂点

前辈 有资料吗

网友:
AD1851,安捷伦的任意函数发生器用来设置直流电位的。

网友:
时间太长了,没有了

网友:
在用DAC5578 8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m32f100 一路da 多路ad

STM32F100C8是2路DAC;多路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