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比较器的电调,消磁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4-06-27):
各位,请问假如电调使用外部比较器,那个消磁信号在代码中应该使用什么策略来规避掉?外部比较器的选择有没有什么讲究?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下,使用过 LM339 的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在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4-08-26):
关中断,换向,延时100ms,开中断。这里的中断是比较器输出到单片机的边沿中断

网友(2018-04-21):
引用 网友A:
关中断,换向,延时100ms,开中断。这里的中断是比较器输出到单片机的边沿中断 ...

100MS太长了吧?这时间太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