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 激光测距传感器 芯片是 38326A54WV +新唐n79e814 求破解

楼主(2014-06-27):
想把新唐单片机去掉 直接用自己的单片机 不知道该怎么弄 求大神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楼主:
传不了图了

网友:
能测多远?

网友:
那就需要你自己编写代码了。

网友A:
自己做了。看功能。

网友:
什么样子的?

网友B:
传个38326A54WV资料.度娘了下,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个38326A54WV资料.度娘了下,没有

我也没找到

楼主:
上图了 帮忙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了。看功能。

上图了 帮忙看下

楼主:
上图了 帮忙看下  40m

网友C:
唉,找个可靠的LEICA的通讯协议,你会比他做的好。

这是LEICA的 D2之类的加了个接口电路。
那个SOT的器件还歪成这样

我只想问这个他要你多少钱啊?

网友D:
这个应该值不了几个钱了,话说拆进口激光测距仪加接口的买卖应该已经做烂了。
国产的测距仪和进口的还有差距,测白墙面都还好,不良反射面一对比差距就表现出来了,要么就误差2、3厘米,要么就给一个非常不靠谱的距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找个可靠的LEICA的通讯协议,你会比他做的好。

这是LEICA的 D2之类的加了个接口电路。

老师买的 2300 那个歪歪的 是4-20ma那块电路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值不了几个钱了,话说拆进口激光测距仪加接口的买卖应该已经做烂了。
国产的测距仪和进口的还有差 ...

想把接口电路换成自己的cpu可是不知道通讯协议啊

网友E:
leica的协议是公开的

网友F:
这个应该是莱卡的单片机,D2看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的你图上的,另外一个用的是stm32f1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是莱卡的单片机,D2看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用的你图上的,另外一个用的是stm32f100.

莱卡的 单片机知道怎么用吗  有 数据手册吗 有资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ica的协议是公开的

怎么用  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莱卡的 单片机知道怎么用吗  有 数据手册吗 有资料吗

直接用肯定没法用的。看你原来另外加的板子是模拟的按键输入和模拟显示屏,读取操作显示屏的数据,你可以同样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肯定没法用的。看你原来另外加的板子是模拟的按键输入和模拟显示屏,读取操作显示屏的数据,你可以 ...

不知道 指令啊 被坑啊

网友F:
图上有液晶屏信号,你可以找找有没有资料,找不到的话那就用逻辑分析仪捉数据分析,反正屏的指令都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上有液晶屏信号,你可以找找有没有资料,找不到的话那就用逻辑分析仪捉数据分析,反正屏的指令都差不了多 ...

这个排线是干什么的 按键吗 ?

网友F:
是按键,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6523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按键,拆机图,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76523

谢谢你   按键这一块已经弄完了 就剩下 模拟lcd的了 这个屏找不到啊

网友:
网上有做激光测距用的显示屏的,基本上显示的内容差不多,你可以试试能不能要到或查到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用  能指点一下吗

安装leica的蓝牙驱动,可以在光盘里面找到
比如D8,pluse等
或者用串口监控读取

网友:
请问  有没有APD传感器的资料?

网友(2014-10-23):
进展如何?想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