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MC5883L数据输出错误问题

楼主(2014-06-27):
弄了一批HMC5883L的板子,用来做电子指南针的,之前使用因为加了平滑滤波没注意到一个致命的问题。后来为了提高角度输出实时性,将滤波去掉,直接读HMC5883L的XYZ组数据来换算角度,问题就在这里,当原始数据在正负-1 0 1这临界位置切换的时候,有几率出现正负255这数据,但是在其它数据范围就不会有255出现,只在正负切换时候才会出现。我想了解一下其他人使用这IC是否有这问题,是IC本身的BUG还是其它因素。读HMC5883L的程序都是网上常用的例程。开发平台是MDK,ICCAVR都一样是这种情况。
void HMC58X3_getXY(s16 *x,s16 *y) {
   unsigned char vbuff[6];
   s16 tempx,tempy;
   vbuff[0]=vbuff[1]=vbuff[2]=vbuff[3]=vbuff[4]=vbuff[5]=0;
   //while(HMC58X3_IS_newdata());
   READ_BYTES(HMC58X3_ADDR,HMC58X3_R_XM,6,vbuff);
   tempx =(((s16)vbuff[0] << 8) | vbuff[1]);
   tempy =(((s16)vbuff[4] << 8) | vbuff[5]);
   *x = tempx ;
   *y = tempy ;
}这是读HMC5883L调用的函数。

楼主:
自己补充,可能是读HMC5883L过快,导致数据更新不完全。但不明白其它数据范围看不出有255的出现。

楼主:
再次补充:加了更新中断引脚判断,问题依旧。排除读数据过快。

网友A:
查询DATAREADY状态以后再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询DATAREADY状态以后再读......

已经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