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这是什么芯片?30和31脚接晶振,45和46脚接USB

楼主(2014-06-27):
封装:LQFP64
30和31脚接晶振
45和46脚接USB插座
3脚VCC,4脚GND,
工作电压3.3V,
  请教是什么芯片?

网友A:
看标题以为楼主知道是什么芯片,考考大家,然后让大家猜是什么芯片,
看了内容才知道原来是请教,楼主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以为楼主知道是什么芯片,考考大家,然后让大家猜是什么芯片,
看了内容才知道原来是请教,楼主也不 ...

这类都是想免费抄板的,各位要注意,如果你说了,
或许某天就有帖子问你产品上的IC型号了,然后.....

网友:
有这么多莫元和飞币,搞点出来悬赏的也好啊

网友:
知道也不能说啊

网友B:
楼主,这个是ATMEGA64.

楼主:
抄个毛板,公司一个控制器坏了,拿来让我看看能不能修好,功能简单,知道芯片型号的话,可以写个简单的程序,重新烧一下能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ATMEGA64.

ATMEGA64 15,16脚接晶振 明显不是

网友:
你们都误会楼主了~问芯片型号的不一定是抄板的。买菜刀的一定是去做饭吗?

楼主:
找了ST,NXP,ATMEL,MICROCHIP,FREESCALE,TI,的部分芯片手册对了一下,好像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