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台380V电机正反转控制

楼主(2014-06-27):
包括控制板以及电脑控制软件,开多少价合适?

网友:
1台500,???

楼主:
1.5W?
现在的人买个5、6K的手机是眼都不眨吧下的,但是要让他们出个1W左右买套软件,感觉就是像要他们的命似的。

网友A:
其它的参数就没得了?只控制正反转?手动可以不?还是要?机械的換方向的不是很简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的参数就没得了?只控制正反转?手动可以不?还是要?机械的換方向的不是很简单么,? ...

要有点动
还有一点,30台电机是分布在不同的地方的。
只要正转或反转。
要电脑或平板控制

网友A:
哦,用串口控制吧,正反转部分用接触器,只需两个接触器,一个做开关(点动),另一个切换方向,RS485控制,一个接触器就得好几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用串口控制吧,正反转部分用接触器,只需两个接触器,一个做开关(点动),另一个切换方向,RS485控制 ...

串口是不可能的。硬件我已经有现成的了。要搞就是给开发套电脑软件。这年头大生意没得做,小生意又不好做。

网友:
多少功率?
要有星角转换吗?
功率太大,点动似乎不现实了

网友:
迪文的触摸屏+迪文的IO模块,一块不够,再加,反正是485接口,还可以是电容屏,高端上档次,成本不高。。

电机的控制接触器是在操作本地,还是现场?

不太远的话,可以直接拉控制线过去,粗一些,2.5平方以上,200~300米,也是可以的,

网友:
软件简单啊,你是基于以太网么?

网友:
380V是交流电?

网友:
三相交流电。

网友:
不说功率,有毛用。

网友:
10万左右比较合适,硬件、软件、调试。

网友:
这东西好像一直没有个定价的标准。有时候你要个三千五千的,客户也觉得太贵,有时候要个三万五万的,客户还觉得你有水平。
自己感觉有收获,对得住自己就算了。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在理。报价真的是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