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钻测量方位角的测量

楼主(2014-06-27):
   大家好,近期用adis16445传感器做矿用随钻测量仪,倾角和俯仰角已经测出来了,但是现在方位角的测量(基于三轴加速度和三轴陀螺仪)还存在着问题,问题如下:
1)陀螺仪在硬仿的情况下,在保持adis16445传感器静止的时候,则陀螺仪输出的值也是变化的
2)方位角就一直变化,而且测不准确
3)请教下大家,陀螺仪在振动的情况下有没有好的办法可以提高其测量精度

网友:
高大上啊!

网友:
做软件滤波

网友A:
油田钻井用磁通门配合加速度测量方位角的,陀螺仪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网友B:
LZ是做随钻测井仪器的吗?

楼主:
传感器自带有滤波,但是出来的数据还是在不停的跳变,我自己也用滤波试了的,但是还是跳动,而且影响测量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田钻井用磁通门配合加速度测量方位角的,陀螺仪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

用磁通门的话,对测量探管要求的不是太高了吗?要用无磁钻杆,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做随钻测井仪器的吗?

是啊,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过吗?现在方位角遇到测不准和漂移跳变的问题,都快1个月了,还没解决,请多多帮忙呀

网友C:
随钻测井高大上啊,不过用mems陀螺测方位角好像行不通吧,石油上用的一个陀螺都几十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过吗?现在方位角遇到测不准和漂移跳变的问题,都快1个月了,还没解决,请多多 ...

我们公司也是做测井仪器的,但是不是做随钻的。
你说的方位角之类的,其实就是常规仪器串中“连斜仪”干的事情,你可以参考一下这只仪器。
国内做随钻的公司也就这么几家,个人推荐你参考一下老外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也是做测井仪器的,但是不是做随钻的。
你说的方位角之类的,其实就是常规仪器串中“连斜仪”干 ...

你好,请问国外的方案在哪里找的到啊,现在急的不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钻测井高大上啊,不过用mems陀螺测方位角好像行不通吧,石油上用的一个陀螺都几十万 ...

那么陀螺在这里区别在于零漂和测量精度的吗?现在如何用现有的mems陀螺仪解决测量方位角呢?也就是类似航向角的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陀螺在这里区别在于零漂和测量精度的吗?现在如何用现有的mems陀螺仪解决测量方位角呢?也就是类似航 ...

应该是解决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磁通门的话,对测量探管要求的不是太高了吗?要用无磁钻杆,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吗 ...

我也是了解了一点。确实磁通门的贪官一般用铍铜,无磁性钻杆,不过我所知道的大点的公司,哈里伯顿的,还有贝克休斯都是用的磁通门。我在复杂的室内环境测量,磁通门信号跳动也不是很大啊,不清楚你怎么实现的。

网友D:
找死啊,随钻用MEMS的传感器?别的不说,只一个方位角你都初始化不出来。 用光纤陀螺能做出来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死啊,随钻用MEMS的传感器?别的不说,只一个方位角你都初始化不出来。 用光纤陀螺能做出来就不错了 ...

你好,初次做这个东西,能否推荐些陀螺仪吗?或则陀螺仪的参数有设呢特殊的要求你

网友E:
高级货啊!!ADI公司这个据说每个都激光校正过正交度的,随钻测斜仪这东西,用一般的陀螺仪累积误差会很大,如果用上磁通门一类的磁传感器去校正,钻杆本身的磁性就会让设备找不着北了,当时和一些专门搞这个的团队交流过,说是光纤陀螺之类的特性好点,几万一个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田钻井用磁通门配合加速度测量方位角的,陀螺仪不知道精度怎么样??? ...

这种是钻完孔取了套管再测的,和随钻不一样,麻烦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级货啊!!ADI公司这个据说每个都激光校正过正交度的,随钻测斜仪这东西,用一般的陀螺仪累积误差会很大 ...

你好,请问用光纤陀螺仪的话能够达到真正意义 的随钻测量吗?在震动的情况下测量的精度如何呢?可以不停钻测量吗?以及刚才你说的那个磁强计的话要取出探管什么意思?

网友F:
这么多研究井下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研究井下工具的?

嗯,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请问你做过随钻测量仪吗?

我只做过井下的磁力仪,话说一个石英加速度计顶你这个这么多轴的传感器....当时也有动这个随钻测量的念头,只不过小公司,撑不下去了,最后结束掉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了解了一点。确实磁通门的贪官一般用铍铜,无磁性钻杆,不过我所知道的大点的公司,哈里伯顿的,还 ...

无磁性钻杆,这个牛B,磁通门的方案关键在钻杆上了...国内的话基本没戏.....目前普遍都是钻下去再放陀螺仪探管,也有钻一段测一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磁性钻杆,这个牛B,磁通门的方案关键在钻杆上了...国内的话基本没戏.....目前普遍都是钻下去再放陀螺 ...

是指这个无磁钻杆材料不好弄吗?以及用陀螺仪的话,mese陀螺仪能用不啊,现在用这个mems陀螺仪测不准,而且在静态的情况下也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磁性钻杆,这个牛B,磁通门的方案关键在钻杆上了...国内的话基本没戏.....目前普遍都是钻下去再放陀螺 ...

这个也就是材料了,宝钢就生产那种材料。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指这个无磁钻杆材料不好弄吗?以及用陀螺仪的话,mese陀螺仪能用不啊,现在用这个mems陀螺仪测不准,而 ...

有点不稳定也是正常的吧,微机械陀螺本来就会有点漂,看你漂的多大了,下井的时候最怕它自转,累积误差也是自转多了逐渐变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不稳定也是正常的吧,微机械陀螺本来就会有点漂,看你漂的多大了,下井的时候最怕它自转,累积误差也 ...

关键现在是用陀螺仪测的不对啊,而且测试的角度值跳动的厉害,请问有什么办法克服陀螺仪的漂移和随钻积累误差呢?我现在都改用电子罗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