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TBS1102B和TDS2012C哪个好?

楼主(2014-06-27):
        前几日在论坛上看到关于普源的贴子后,立马要求老板换泰克示波器初选这两个型号 价格相关一千大洋左右 在开猫上看的 TBS1102B和TDS2012C不知道哪种好点?只用过普源DS1102E本人从来没用过泰克示波器不好意思。请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A:
啥要求啊,我倒是觉得现在用的TDS3032挺好的

网友B:
TDS2012C比较畸形,2G的采样率,2.5K的存储深度。可以算一下,要高于多少时基,才能达到2G的采样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TDS2012C比较畸形,2G的采样率,2.5K的存储深度。可以算一下,要高于多少时基,才能达到2G的采样率。 ...

TBS1102B 也是2G采样率

楼主:
只是一个保修五年  一个终身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要求啊,我倒是觉得现在用的TDS3032挺好的

你是土毫

网友:
后面选了哪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DS2012C比较畸形,2G的采样率,2.5K的存储深度。可以算一下,要高于多少时基,才能达到2G的采样率。 ...

TDS3032,2.5G和10k也强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TDS3032,2.5G和10k也强不了多少。

恩,这个就像是一个小水桶,在一个巨大的水龙头下接水,在低时基下只能降低采样率。时基也就没几个水平档位上是使用了最大的采样率。
之前在38hot上看到的泰克和安捷伦的对比,我也给转过来吧。泰克的采样深度浅,安捷伦的采样深度深。

时间              TDS3032B           DSO5032A
小于1us            2.5Gs/s                2Gs/s
1us                   1Gs/s                   2Gs/s
10us                 100Ms/s               2Gs/s
20us                 25Ms/s                 1Gs/s
100us               10Ms/s                 250Ms/s
1ms                  1Ms/s                   25Ms/s
10ms                100Ks/s               2.5Ms/s
100ms              10Ks/s                 250Ks/s
1s                     1ks/s                   25Ks/s
10s                   100s/s                 2.5Ks/s
50                                                500s/s

网友C:
最近看了对比视频以后,觉得可能加点钱买个致远电子的示波器,可能更好一点。
哪位单位买了,贡献一下拆机图啊

网友:
TPS等级的最好,其他都是玩具示波器.

楼主:
tbs1102b价格便宜些

网友D:
公司用的就别选泰克了,安捷伦,力科,恒河,很不错的的,比泰克的好用多了,以前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了对比视频以后,觉得可能加点钱买个致远电子的示波器,可能更好一点。
哪位单位买了,贡献一下拆机 ...

国内不只是仿机器,连视频也仿普源的,类似这样的测试是普源内部培训内容之一,很多年前就有了,从普源DS6000系列及后面DS4000系列发布时就可以从普源网站找很多这样的教学视频

网友:
如果是用来搞电子开发,跟公司建议买TDS或TBS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买回来也是自己用,而存储深度太小不仅影响可用采样率,让标称的高采样指标毫无意义,甚至有些测试是无法完成的,有些测试波形展开时绘制波形点不足而失真,由于手上往往没有其他示波器做对比,什么时候出现点数不足采样不足,自己却悠然不知 误以为就是那个样子。如果条件允许,泰克至少要建议DPO系列

最近有论坛朋友让我做个这方面实物测试,由于这边同时是泰克和普源的代理,这个正在考虑,很可能出现泰克和普源的对比实测一出,某其他品牌躺枪。。。

顺便拿台泰克TDS2024C拍几张照:

网友:
最后一个图片对比很明显啊。虽然说明书上有屏幕的尺寸,但还是没有直接对比直观。李总可以将您代理的主要几个系列的放在一起合照一张吗?

网友:
公司有條件還是上安捷倫的。

网友(2014-08-16):
相当性感

网友:
可能用惯了,感觉tek比安捷论好用,哪一款都可以的,我还是多喜欢黑白的,工业的东西不用太花哨

网友:
推荐前者

网友E(2014-11-01):
引用 网友D:
公司用的就别选泰克了,安捷伦,力科,恒河,很不错的的,比泰克的好用多了,以前不知道 ...

请问安捷伦好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安捷伦好在什么地方呢?

  采样深度啊,泰克就一下屏,放大基本都没用了,其它的几家,十几兆的采样.... 各种回放。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采样深度啊,泰克就一下屏,放大基本都没用了,其它的几家,十几兆的采样.... 各种回放。试一下就知道 ...

哦,多谢科普,我一直用的是泰克,别家的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