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LPC1768 重复中断寄存器就死机,芯片bug?

楼主(2014-06-27):
#include "LPC17xx.h"

int main(void)
{
        int i;
        LPC_GPIO2 -> FIOMASK0 = 0x00000000;
        LPC_GPIO2 -> FIODIR   = 0x0000000F;
        LPC_GPIO2 -> FIOSET   = 0x0000FFFF;

        LPC_RIT -> RIMASK        = 0x00000000; //加入就死机,下面指示灯不闪
        *(int*)0x400B0004 = 0x00000000; //直接用地址访问,也死机
        while(1)
        {
                LPC_GPIO2->FIOSET |= 1;
                for(i=0;i<1000000;i++);
                LPC_GPIO2->FIOCLR |= 1;
                for(i=0;i<1000000;i++);
        }
}

楼主:
顶一下,有LPC1768的朋友,帮试一下。

网友:
    缺少这一句, LPC_SC->PCONP |= (1<<16);//使能功率控制位
不使能功率控制位一定会死机。

    LPC_SC->PCONP |= (1<<16);//使能功率控制位
    //LPC_RIT->RICTRL = LPC_RIT->RICTRL|(1<<0);
    //LPC_RIT->RICOMPVAL = 12000000;
    LPC_RIT->RIMASK = 0u;       // 清除中断标志并停止计数器

网友:
LPC1700系列Cortex-M3微控制器
重复中断定时器(RIT)
attach://201878.jpg

楼主:
问题确实如楼上所说,基它外设手册上都写了要打开时钟,这个没写以为总是打开的。

网友:
不要轻易的怀疑某个芯片BUG,除非你精通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