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JLC能给个你们打样时4层板的层压结构图吗?

楼主(2014-06-27):
请问JLC能给个你们打样时4层板的层压结构图吗?就是最常用的,没有特殊要求的,1.0mm,1.6mm之类最常见的就可以了,就像附件图里的。
主要是方便粗略算下USB、ETH之类差分线的阻抗,要求也不高,没有太离谱就可以了,总比瞎猜的要强,免得板子出来因为阻抗太离谱调试的时候找不准到底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之类的。谢谢!

-----------------------
编辑:图挂了

楼主:
奇怪,怎么图老看不见,转成JPEG再来一遍试试

网友A:
上次打电话问过,说没有具体的文档,貌似没什么人跟他们要这种资料,所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打电话问过,说没有具体的文档,貌似没什么人跟他们要这种资料,所以没有。 ...

擦,悲催了…… ……在JLC做4层板的兄弟们难道都不走差分线的?还是需要拼人品的?

网友:
你不能规定叠层厚度,只能指定 第一 二 三 四层罢了
不然按正常打样 出钱

网友B:
好像做阻抗匹配的话,板厂都要加钱吧,这么便宜的打样不要要求这么高,反正我做过usb2.0差分,挂U盘来回复制N次,也没啥问题。

网友C:
那是因为没在论坛里找(包括我们的立创论坛),都有相关。
现在这里也再说明下嘉立创目前常用的多层板压合叠构:
四层板如下图以1.6mm为例,两个0.2mm固定不变(不接受客户指定厚度),不同板厚以Core的厚度来决定。
比如1.2mm四层板,只需要把Core厚度改为0.8mm即可,其余参数不变。
注:Core最小厚度为0.4mm。
六层板如下图以1.6mm为例,同四层板,不同板厚以Core的厚度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做阻抗匹配的话,板厂都要加钱吧,这么便宜的打样不要要求这么高,反正我做过usb2.0差分,挂U盘来回复 ...

嗯,知道了层压结构(主要就是介质厚度)也只是粗略计算一下阻抗,本来也就没啥特别精准的要求,能避免下100欧差分搞成二三十欧之类的离谱状况就行。板厂做阻抗匹配一般也就是帮你计算好之后重新改线宽间距啥的,咱要求不高的,自己粗算算大致差不多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板厂做任何阻抗处理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知道了层压结构(主要就是介质厚度)也只是粗略计算一下阻抗,本来也就没啥特别精准的要求,能避免下 ...

如果做阻抗板的板厂,是可以根据客户要求修正并提供阻抗测试报告的。
我司不做阻抗板,所以有些客户会要求我们提供层叠参数自己设计。

P.S. 貌似传的图片是打不开,现在还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阻抗板的板厂,是可以根据客户要求修正并提供阻抗测试报告的。
我司不做阻抗板,所以有些客户会要 ...

谢谢版主大人!
实在不好意思,图片实在是看不到……

网友D(2014-12-15):
一般阻抗计算就自己算一下,没做过太高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阻抗计算就自己算一下,没做过太高速的

我确实就是自己算算的,反正也没有上G的东西,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因为没在论坛里找(包括我们的立创论坛),都有相关。
现在这里也再说明下嘉立创目前常用的多层板压合 ...

每一层的材质呢?

网友:
MARK 4层板的层压结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每一层的材质呢?

你就当它Er=4.2好了,又不是RO4003什么的(国内的板材Er什么时候准过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当它Er=4.2好了,又不是RO4003什么的(国内的板材Er什么时候准过嘛,呵呵)  ...

网友F:
咨询过JIC的客服,说KB板材的Er典型值是4.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咨询过JIC的客服,说KB板材的Er典型值是4.58。

Er=4.58?这个4.58是Er=4.58@DC,还是Er=4.58@100MHz,还是Er=4.58@1GHz啊……
话说4.58这个值听上去都有点惊悚小说的味道了 ……

网友F:
引用 楼主:
Er=4.58?这个4.58是Er=4.58@DC,还是Er=4.58@100MHz,还是Er=4.58@1GHz啊……
话说4.58这个值听上去都有 ...

Dielectric Constant
介电常数
— 2.5.5.2 Etched/@1 MHZ ≤5.4 4.58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electric Constant
介电常数
— 2.5.5.2 Etched/@1 MHZ ≤5.4 4.58

那张图上大概Er=4.35@100MHz吧,再高的频率也没有了,还是得接着猜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