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设计一个交流220V开关量输入电路

楼主(2014-06-27):
给位大神求教一个电路输入160VAC---250VAC
要求:
交流220V开关量输入,需要隔离,弱点侧 5V系统。低电平有效。
门限170V左右,导通与返回需要10V以上电压差。
响应时间20ms以内,电路不能过于复杂受空间限制需要8路。

网友:
写的要求着实看不明白。交流开关?可控硅试试。

网友A:
你说的不就是光耦么?

楼主:
哪里看不明白?随便提,随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就是光耦么?

是需要光耦隔离的 ,有想法可以画个电路图

楼主:
补充一句,其实是交直流220V 都可以使用 ,一般交流能用直流200V 也可以就是门限可能会变

网友:
给位大神求教一个电路输入160VAC---250VAC ---------------------------------------电路要求是宽电压输入160VAC---250VAC?
要求:
交流220V开关量输入,需要隔离,弱点侧 5V系统。低电平有效。-------------220V的继电器的开关,控制5V,还是5V控制220V交流信号,需隔离?
门限170V左右,导通与返回需要10V以上电压差------------------------------------阀值电压170V?返回10V什么意思?
响应时间20ms以内,电路不能过于复杂受空间限制需要8路。

LZ问一下,也得写清楚呀?

网友B:
楼主莫元不够呀!

网友C:
首先问个问题,交流220V电压稳不稳?

网友D:
220继电器够了,不频繁的话

网友:
交流电-整流-滤波-分压-施密特比较器-光耦
20ms以内的响应速度貌似不好做,因为50Hz交流电的周期是20ms,在电压过0点附近的时候怎么办?
要想响应速度快,貌似可以在分压后用单片机ADC去采集电压,跟踪波形。

楼主:
看来我的语言表述能力太差劲了 !统一回复一下

220V的继电器的开关,控制5V,还是5V控制220V交流信号,需隔离?
都不是  ,就是市电AC220v输入,例如 端子接入AC220V通过 整流  滤波  降压   光隔   变成弱电5V电平,供CPU判断。低电平有效
阀值电压170V?返回10V什么意思?
不是返回10V 是差10V以上    例如 176V 导通了 ,降低输入电压,需要166V以下才返回,也就是有效电平消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莫元不够呀!

你不懂,我已经交了500 ,如果电路可用,剩下都给你也没问题,不要莫元 现金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继电器够了,不频繁的话

非常频繁,继电器固有延迟也很大,造价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问个问题,交流220V电压稳不稳?

可以认为是稳的,因为 176V 导通阈值 就是为不稳设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认为是稳的,因为 176V 导通阈值 就是为不稳设定的

10V迟滞也是必须要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V迟滞也是必须要有的?

你可以这样问 ,迟滞5V可以不?或者9V 可以不?你不能问是不是必须有的,如果不是必须的,我就不提了 是不是?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220V检测电路,光耦隔离,只要有220V就会有低电平

低电平信号给单片机读取

单片机在做其他处理

是否可以?

网友F: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取绝对值->分压->限幅-> 双比较器做压差->触发器->变高低电平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做过一个220V检测电路,光耦隔离,只要有220V就会有低电平

低电平信号给单片机读取

是这个意思 ,阈值门限 你试过吗?还有就是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工频变压器->降压->整流->取绝对值->分压->限幅-> 双比较器做压差->触发器->变高低电平信号 ...

嗯,有点意思 ,工频变压器就算了 ,可以电阻 ,TVS 或者稳压管,桥堆 。后面好像挺对,好像没有太耗时间的地方 。
画个图把,我搭个电路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这个意思 ,阈值门限 你试过吗?还有就是响应时间

门限可以修改电阻,响应时间就是光耦时间

电路超级简单,没有多余的件

当初做的16路,通过两片245循环读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门限可以修改电阻,响应时间就是光耦时间

电路超级简单,没有多余的件

就是这个意思,做过的一说就明白,没做过的题目看不明白。
方便公开电路不?我搭个电路试试。你可以联系到我

网友G:
不就是一个全桥加一个电阻加一光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做过的一说就明白,没做过的题目看不明白。
方便公开电路不?我搭个电路试试。你可以联系 ...

图片显示不出来

网友:
哈哈,很明显,楼上的电路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
本贴出了几个老板。

网友H:
用霍远的一款专门干这个的继电器吧

网友I:
搞定啦?我们产品上有类似实现的

网友:
响应时间20mS以内,交流电周期才20mS,用电容滤波的都不能满足要求了吧。
逐周期检测峰值?电路又复杂了。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检测正半周期,对于负半周期无能为力,哪怕是-300V.楼主说的需求乍一看很不明确,不知道他说的电压到底是有效值还是某一时刻的真值。看到他还有说同时有测直流的需求。交流220V的电压一般是指有效值,而峰值可以有220*1.414=311V.楼主还有10V的滞回需求,要求20ms以内的响应时间,显然我们只能理解成楼主测的不是有效值,除非这AC220V不是50Hz的,因为测量有效值至少也得滞后20ms以上。那么,如果楼主测量的是瞬时值,那么这个170V就有二义性了,它到底是瞬时值170V还是170*1.414V?

网友:
LZ的电路是用在什么地方的?看完斤后面的回复,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J:
楼主说的需求乍一看很不明确,不知道他说的电压到底是有效值还是某一时刻的真值。

显而易见,楼主描述的电压值是有效值。不要想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显而易见,楼主描述的电压值是有效值。不要想太多了。

那在AC220V是50Hz的前提下,响应时间一定只能做到20ms或20ms以外了。如果用纯模拟电路搭的话,滤波做有效值做不到20ms以下。数字电路还可以线性光耦加单片机ADC采,算一下有效值,加一个滞回比较算法,但是极限情况响应时间也只能做到=20ms,且抖动很大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那在AC220V是50Hz的前提下,响应时间一定只能做到20ms或20ms以外了。如果用纯模拟电路搭的话,滤波做有效 ...

纯模拟电路搭的话,也不要滤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纯模拟电路搭的话,也不要滤波啊。

50Hz得到有效值,得搭一个好的滤波器啊
#修改原因:改错

网友L:
画一个图,从简单直接的考虑设计的,热地进行电压采样,比较,DCDC模块隔离供电,光耦隔离输出

网友L:
我觉得LZ要求没多高,就是个有门限电平170V的PLC输入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50Hz得到有效值,得用运放搭一个好的滤波器啊

喜欢滤就去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霍远的一款专门干这个的继电器吧

好的,我搜以下,要是没搞定再联系你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定啦?我们产品上有类似实现的

是你们的做的产品?还是你们产品有类似的电路,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画一个图,从简单直接的考虑设计的,热地进行电压采样,比较,DCDC模块隔离供电,光耦隔离输出 ...

这个电路一会我搭一下 试试 ,电源处理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J:
喜欢滤就去滤吧。

有劳大神帮我回复,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LZ要求没多高,就是个有门限电平170V的PLC输入点

解释一下170V的来源,确切的说是176V,国家规定工业电网的波动允许正负20% 下限也就是176V,这样就存在你产品电源AC176可以正常工作,
但开关量176V 不能工作的情况,所以 170V是一个参考值,也可以是160V 150v ,这都没问题,太低也不好 容易误触发,还有一点就是回滞,这
是必须的 ,所以要求170V导通 ,需要160v返回,可以拉开更大一点,就加难度了。拉开一点就可以。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一会我搭一下 试试 ,电源处理有点复杂

37楼 3DA502 的图,不仅没有隔离,而且零线和接地的处理极为不当。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弄明白了就不用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们的做的产品?还是你们产品有类似的电路,请赐教

上班正有点事忙,呵呵,晚些时候,贴张图上来,看还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M:
见上图,调整R1、R2满足170V有效值门限,调整R3、C1控制充电时间在半周期之内即可满足响应条件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37楼 3DA502 的图,不仅没有隔离,而且零线和接地的处理极为不当。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弄明白了就不用试 ...

隔离是可以满足的光耦实现信号隔离,DCDC电源地隔离 。强弱电不共地,应该可以。
零线和接地处理不当 是不是指负半周信号 公共端引起另外6路误触发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J:
37楼 3DA502 的图,不仅没有隔离,而且零线和接地的处理极为不当。
楼主仔细分析一下,弄明白了就不用试 ...

整个电路是悬浮电源供电的,我用dcdc模块

网友J:
引用 网友L:
整个电路是悬浮电源供电的,我用dcdc模块

为了给交流侧的运放供电,配备了DC/DC转换器和稳压器,值得吗?
为了获得直流信号,采用了整流滤波环节。请问,你考虑到如何满足20ms的响应时间的要求了吗?

网友H:
hpt201td,门限电压130~170啊,输出吸收电流:0.5ma1000ma,产品特点:体积小,精度高,输入门限电压过渡区窄,无源.
没用过,纯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L:
整个电路是悬浮电源供电的,我用dcdc模块

浮电没问题,但我要做7路,不能每路都配DCDC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了给交流侧的运放供电,配备了DC/DC转换器和稳压器,值得吗?
为了获得直流信号,采用了整流滤波环节。 ...

大神给个思路吧,搞不定了,是不是方向错了?不能走整流滤波这条路。还是我这个电路的要求就有问题。
实在不行,我打算过零比较,然后接入MCU的捕捉比较快速近中断,快响应慢返回,软件处理了。但这不是正路。
硬件能处理时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hpt201td,门限电压130~170啊,输出吸收电流:0.5ma1000ma,产品特点:体积小,精度高,输入门限电压过渡区窄,无 ...

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hpt201td,门限电压130~170啊,输出吸收电流:0.5ma1000ma,产品特点:体积小,精度高,输入门限电压过渡区窄,无 ...

我查了,响应时间慢,别的参数都挺好的 。很有用的资料,以后可能会用到。万分感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G:
不就是一个全桥加一个电阻加一光耦?

这个才是正解吧

补充一个图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给个思路吧,搞不定了,是不是方向错了?不能走整流滤波这条路。还是我这个电路的要求就有问题。
实 ...

我是来打补丁的

我的电路设计思路是,通过全周波整流获得周期是10ms馒头波,比较器检测馒头波的峰值是否达到参考电压,不需要平滑整流,两个滤波电容是用来除毛刺的。

重点是使用全波整流,获得10ms周期的半波信号,针对每个半波进行电压判定并输出结果,满足LZ的20ms

软件方面可以设定软件定时器,溢出周期120ms,如果外部输入的低电平连续时间超过12ms,则判定为掉电事件,这个程序不是很难

======分割线========
每个通道必须使用一个DCDC模块,所以设计方案的毛病是体积比较大,但是成本是合理的,LZ可以去看看北京的那个模块的价格就好了

另一种解决方法是在电源采样回路取电,原理图我在考虑考虑

网友O: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签名改了再上来问这种简单的问题。
这种工业设计,500莫元就有一堆疯子扑上来。
买个样品都不止500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签名改了再上来问这种简单的问题。
这种工业设计,500莫元就有一堆疯子扑上来。
买个样品 ...

哈哈

网友:
兄弟莫笑!工程师行业每况日下。正是不懂珍惜成果所致。小弟确是忧心。。。替广大肯吃苦努力的电工忧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建议楼主把自己的签名改了再上来问这种简单的问题。
这种工业设计,500莫元就有一堆疯子扑上来。
买个样品 ...

嘿嘿。。。我就知道会有你这种贱人出现,不出我所料。

网友O:
引用 楼主:
嘿嘿。。。我就知道会有你这种贱人出现,不出我所料。

谁贱不知道。谁恼羞成怒倒是很清楚

网友P:
全桥整流->线性光耦->ad采样->单片机
理论上只要采两个点就能还原整个正弦波,算出有效值。实际采样10ms就直接算出有效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谁贱不知道。谁恼羞成怒倒是很清楚

有什么不知道的?你就是标准的贱人,烂人~
你看看自己说的话,一会说问题简单,一会又说广大坛友是疯子,还有500买个样品都买不来。
想钱想疯了吧?欠一屁股债,还上来找骂~我没时间理你,滚一边去~这个帖子不欢迎你。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全桥整流->线性光耦->ad采样->单片机
理论上只要采两个点就能还原整个正弦波,算出有效值。实际采样10ms就 ...

实在不行才加入软件处理,也不能当AD采,方波中断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才加入软件处理,也不能当AD采,方波中断即可

单纯硬件的话或许你可以试试移相,线性光耦隔离之后叠加,也近似直流信号了。

网友:
如果遇到了疯狗,除非躲开,或者把它往死里整。

好心好意思的告诉你,改签名。就这种烂水平好意思出来接项目?
我怀疑这种水平的人PCB都画不清楚。别以为会用几个快捷键就等于会画PCB了。
这种电路的确很简单,但简单不等于CHEAP。
我在告诉我的同行们热心的同时,别把头脑热坏了。你不服气?疯狗,来呀!!!
招聘要交钱,我认为在论坛求助商业性的技术更应该交钱,且不能少于招聘的价格。
因为招聘风险远比这种求助大,求助解决了才给钱,招聘找没找到都要给。

楼主:
这种人就是在现实中什么都不是,只会在虚拟世界把自己化身为英雄,我不想搭理你~好鞋不踩烂狗屎。

网友:
垃圾疯狗,自己拉的屎自己踩自己吃。

谁什么都不是自己清楚,本人不才,但不至于这种电路要上来求救。也不至于借用论坛来求项目,求打杂。论坛不提倡发QQ号,友情提醒一下疯狗。

好了,至此为止,别来咬我。

网友:
曾用过一个极简单的掉电检测电路,只是没有楼主要求的这么精细,仅供参考!

硬件:220V -> 电阻 + 光耦,在输出产生一个方波,如果输入220V断掉则输出持续高电平;

因为我的应用只有一路,所以 方波 + 外部中断 + 定时器 即可实现掉电检测;

对于楼主的应用,因为是多路,可在方波后面加一级单稳电路(74HC123),设置合适的外部阻容值,将单稳输出脉冲宽度大于20mS,即可实现有电时输出高电平、掉电后很快输出低电平。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为了给交流侧的运放供电,配备了DC/DC转换器和稳压器,值得吗?
为了获得直流信号,采用了整流滤波环节。 ...

老先生,我56楼的是否正确?

网友Q:
引用 网友N:
老先生,我56楼的是否正确?

没办法满足楼主 20mS 相应时间的要求 ...... 不过我认为楼主这个要求有点苛刻!

楼主:
引用 网友Q:
没办法满足楼主 20mS 相应时间的要求 ...... 不过我认为楼主这个要求有点苛刻! ...

是的,56楼的做法是最常规的,但时间和门限都是问题。
我自认为这个电路并不那吗容易,我现在使用的电路时间上也是不满足的,等结贴的时候我会贴出来,大同小异。
但是就是有那条疯狗认为这个电路简单的不行,一顿装逼~送贱人几个字,装逼必遭雷劈~

网友J:
解释一下170V的来源,确切的说是176V,国家规定工业电网的波动允许正负20% 下限也就是176V,这样就存在你产品电源AC176可以正常工作,
但开关量176V 不能工作的情况,所以 170V是一个参考值,也可以是160V 150v ,这都没问题,太低也不好 容易误触发,还有一点就是回滞,这
是必须的 ,所以要求170V导通 ,需要160v返回,可以拉开更大一点,就加难度了。拉开一点就可以。

总感到楼主关于回滞的描述不对劲。或歧义或弄不懂,源自你的描述、“返回”的用词和电压数值的选用上。
与“导通(开通)”相对应,“返回”改为“关断”才是。
供电条件太差,或者负载太重,导致电源电压严重低落和较大幅度的波动。
“也可以是160V 150v ,这都没问题,......”,这不是随便来的。究竟电源低到何种程度还允许设备继续工作,以及电源回升到何等高度再恢复工作,需要按实际情况和要求来确定。
“170V导通”,显然不妥。即使回升到下限值176V也不应当开通,待高于下限值一定量时再开通工作,这是常规,是必须的。

按下限176V考虑,假如交流电源有效值低于176V、甚至(如果允许的话)降到165V时关断电源(停止工作);当电源回升到下限值176V时也不要开通电源,待升到187V、甚至198V时再开通电源(恢复工作)。这才是合理的回滞。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才是正解吧

貌似能够解决网上任何类似问题的方案。但,没有解决楼主的任何问题。
没那么简单,需要老老实实地动脑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总感到楼主关于回滞的描述不对劲。或歧义或弄不懂,源自你的描述、“返回”的用词和电压数值的选用上。

批评的有道理~确实是我没说明白!
重新解释一下,语言描述能力太差,各位见谅~
导通 对应的 确实应该是关断 。

回滞这个词既然大神这样解释,我也不用回滞这个词。
我要求的电路可能用这个词也不准确。
再重新描述一下。原则上要求 176V必须能够可靠导通,低一些导通更好。
160V,150v 就可靠导通也没问题。因为只要求下限 。但也不能太低非要
有个确切值那就是132V 以上,也就是176VAC--132AC 可靠导通都可以,弱点侧能够采到开关量。
再就是关断值 ,要差10V以上,不要求太高,高点更好。

举个例子,调压器往上升0V--176VAC以下都不导通,弱点侧电平为高电平,
从176VAC ---250vac 电路导通,弱点侧电平为低电平。 这说的是门限阈值。
调压器250VAC往下降,需要降到166VAC以下才关断。这说的就是类似回滞。

这个要求就是防止抖动,到门限阈值必须快速响应,快响应慢返回是可以的但也不能超过20ms

编辑原因:中午睡得不好,没解释明白

网友J:
看了你这解释,更糊涂了。不管了。

尽量简化电路,采用半波方案,力争用两片四光耦和两片四运放实现八路需求。
完全由硬件电路解决,无需单片机介入判别。
已经实现187V和165V之间的开通、关断的回滞切换。开通时输出低电平,关断时输出高电平。
开通(低电平)响应时间足够短,没有问题。
尚有关断(高电平)响应时间最大30ms的瑕疵,正在力求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R:
简单了.

缺点,量产时,一个是稳压管的精度无法保证,

通过稳压管钳位是可以的,西门子是这样做的也存在离散型。
但开关电源我实在吃不消啊,我要用8路呢

编辑原因:都蒙圈了,自己都不记得是几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了你这解释,更糊涂了。不管了。

尽量简化电路,采用半波方案,力争用两片四光耦和两片四运放实现八路需 ...

你这就是快响应慢返回,没问题,30ms有一点长,可以接受。能短一点更好。

网友:
看看热闹,8路开关量倒还好理解,都需要电压阀值就不好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们的产品上都是用这个电路.

好像是出口拉美的.他们有两种市电,一种为127V,一种为220V.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满足,我怎嘛觉得输出的应该是方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满足,我怎嘛觉得输出的应该是方波呢

毫无疑问的方波输出啊,同出口哪里没有一点关系。

网友R:
我们的产品上都是用这个电路.
当没有电压输入时,输出没有脉冲信号.
当电压小于某个值时,同样没有脉冲信号.这个电压值最决于R1,R2以及R3的值.
只有当电压大于这个值时,输出脉冲信号.

又是一个貌似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方案。切记电路设计是不能死搬硬套的。
再看看吧,你那光耦还是双向晶闸管输出的呢,同“输出脉冲信号”完全对不上茬啊!

网友:
突然发现我的电路有点罗嗦,LS的电路就够了

需要补充的是,在交流输入端加电容滤波,把市电杂波去掉,然后使用光耦,检测电压高于一定值的时间,使用单片机统计光耦导通时间,即可得到输入交流电的值,回差功能在单片机软件里面实现

R = 100K
____                      ________
-|___|------+--------->~|            | ⊕——---+---------------」◀-----+
               |              |            |             |                          |
             ——            |            |           |   |                       ▼开关型光耦 比如4N35
             ——            |            |           |   |                       ▔
               |              |            |           |__|                       |
  ____      |              |            |             |                          |
-|____|----+--------->~|_______|Θ———--+-------------------------+

网友S:
这个帖子楼主结了没?能否把最终方案共享学习一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这个帖子楼主结了没?能否把最终方案共享学习一下哦

没有 ,最近忙别的呢

网友:
这个曾经专门花时间搞过,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搞定。
电阻算得很准,全桥整流,电容滤波都用上了,可是没法解决在门限电压时,光耦导通电压不一致的问题。
建议楼主在软件上想想招,硬件用半波整流,采用频率跟随的多采样点采集DI信号,比如50HZ220V输入时,光耦输出的有效电平可能只有8MS,门限电压附近的时候,这个时间会更短,通过更密的采样点,来限制门槛值。
期待楼主实验成功的方案。

网友:
我自认为这个电路并不那吗容易,我现在使用的电路时间上也是不满足的,等结贴的时候我会贴出来,大同小异。

请楼主把现在使用的电路贴出来吧,看看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再把一个不太满意的方案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们的产品上都是用这个电路.

好像是出口拉美的.他们有两种市电,一种为127V,一种为220V.

图片打不开,刷看到了再来回复
楼主还没结贴的?

网友T(2014-08-01):
电容C考虑耐压值,整流二极管选1N400x,电阻要考虑分压大小(阻值)、功率、耐压值,放光二极管状态指示,希望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电容C考虑耐压值,整流二极管选1N400x,电阻要考虑分压大小(阻值)、功率、耐压值,放光二极管状态指示, ...

跟楼主的要求不沾边。没看帖啊。

网友U:
引用 楼主:
解释一下170V的来源,确切的说是176V,国家规定工业电网的波动允许正负20% 下限也就是176V,这样就存在你 ...

十多年前用过这种叫D8H模块的东东,里面的电路跟25楼的类似,但没有后面的IC整形。这是很成熟的东东了,在配电监控这一块用得很多。
http://detail.1688.com/offer/1136291781.html

网友:
直接用可控硅的过零触发电路,一个整流桥,一光偶,再加一个100K、3W的限流电阻,看电压,找一个合适的分压电阻

网友:
阻容降压+光耦隔离+大电容储能+三极管状态转换!即可,大量应用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U:
十多年前用过这种叫D8H模块的东东,里面的电路跟25楼的类似,但没有后面的IC整形。这是很成熟的东东了, ...

25 楼的图本来就是不符合、也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的。

网友U:
引用 网友J:
25 楼的图本来就是不符合、也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的。

问题是楼主的有些要求估计是自个设想出来的,如回差要求。
如果不用MCU之类的,很难用简单的电路做出来。

网友J:
引用 网友U:
问题是楼主的有些要求估计是自个设想出来的,如回差要求。
如果不用MCU之类的,很难用简单的电路做出来。 ...

1.回差要求,即使楼主或客户没有提出来,设计者都责无旁贷地将其考虑进去。
2.不用MCU,每路用一个光耦和一个运放即可解决。提供的输出是高、低电平,而不是脉冲串。
3.用了MCU,不能或很难满足响应时间的要求。而且,8路同时响应则更是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见上图,调整R1、R2满足170V有效值门限,调整R3、C1控制充电时间在半周期之内即可满足响应条件要求。 ...

高!!!!!!!!!!!!

网友U:
引用 网友J:
1.回差要求,即使楼主或客户没有提出来,设计者都责无旁贷地将其考虑进去。
2.不用MCU,每路用一个光耦和 ...

大师,能否贴出电路来鉴赏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U:
大师,能否贴出电路来鉴赏一下?

大师的资格不具备。

我在93楼已经说过:
请楼主把现在使用的电路贴出来吧,看看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再把一个不太满意的方案发上来。

网友V:
不就是综保上的开关量检测吗

楼主:
不好意思 ,前阶段突然接到任务出差25天,刚回家 休假中,这几天我把我的电路整理一下贴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 ,前阶段突然接到任务出差25天,刚回家 休假中,这几天我把我的电路整理一下贴出来

顶楼主,希望能贴出来,让大家分析一下,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共同学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不就是综保上的开关量检测吗

你说的对 ,就是开关量检测

楼主:
我的图和大家的做法差不多,解决不了慢的问题,令一个图可以做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师的资格不具备。

我在93楼已经说过:

n大神  点评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图和大家的做法差不多,解决不了慢的问题,令一个图可以做为参考

截图有些细节难辨。把截图搞大一点好吗?
两个图的连接关系,VCC和VCC1的关系,一些没有参数的元件,......,需要说明的。

楼主:
第1个图是这次设计的速度慢
下面的图是N年前我抄的一个牛X厂家的 ,细节肯定没有了
VCC1与VCC的联系就是一个10R电阻

网友W:
没细看原来楼主电压输入还有限制,惭愧!电路看来还要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X:
明白了,0-176VAC 上升期 不导通直到>176给导通电平,在导通状态下向下降,

嗯,是这个意思 ,你语言描述能力挺强 ,我写了一大片也没写明白。
我自认为有难度,所以悬赏这个帖子,但就是有疯狗一顿乱叫,说怎嘛怎嘛简单,
怎嘛怎嘛廉价啊 ,一顿胡扯!

网友Y:
引用 楼主:
通过稳压管钳位是可以的,西门子是这样做的也存在离散型。
但开关电源我实在吃不消啊,我要用8路呢

有现成的方案,电路调试通过,用光耦,需要的话人民币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W:
没细看原来楼主电压输入还有限制,惭愧!电路看来还要调整

你仍然没有看懂(或细看)楼主的要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现成的方案,电路调试通过,用光耦,需要的话人民币交换

是直接输出确定的高电平或低电平,不需要再行判别的方案吗?
如果不是,那就不符合楼主的要求,美元交换也不成。

恐怕又是一个脉冲串输出,由单片机判别的方案。

楼主(2014-11-07):
好像还没有我想要的答案,我这500莫元 发给谁啊?

网友J(2015-04-17):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没有我想要的答案,我这500莫元 发给谁啊?

我早在93楼说过:
请楼主把现在使用的电路贴出来吧,看看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再把一个不太满意的方案发上来。

我的方案,反应速度不太满意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且有多种可行方案供选择。
我一直在等待。我就想看看楼主设计的方案是什么样子,看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等了很久,楼主的电路图出来了,在110楼。说是图和大家的做法差不多,解决不了慢的问题。
我在112楼提出:
楼主110楼的截图  中,一些没有参数的元件,......,需要说明的。

我一直在等待。楼主一直没有再做补充说明。不给参数,是出于保密吗?或是其他?
没有参数,没有波形,很难想象它是否真的能够工作,哪怕速度再慢。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了。

发个早一些时候的、展示回滞特性的仿真波形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早在93楼说过:
请楼主把现在使用的电路贴出来吧,看看问题在哪里。
然后我再把一个不太满意的方案发上 ...

我帖的第一个图是我自己画的,细节很清楚,每个件我都有标参数。常规做法,不能用在有分辨率要求的场合。
第二个图我也说了是我N年前抄的早都忘记咋回事了,现在我自己也看不懂。
大神,你别总纠结我的图,我的肯定是不满足的 。您贴一个图 我做试验,我连EMC的数据都给你做了。

网友Z:
引用 楼主:
我帖的第一个图是我自己画的,细节很清楚,每个件我都有标参数。常规做法,不能用在有分辨率要求的场合。 ...

用个微型电压互感器不行吗?全桥,光耦不用,2次测做个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Z:
用个微型电压互感器不行吗?全桥,光耦不用,2次测做个放大!

完全错误的方向,方向错了。

网友:
如果使用霍尔电压传感器 。然后AD采样判断哩?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帖的第一个图是我自己画的,细节很清楚,每个件我都有标参数。常规做法,不能用在有分辨率要求的场合。 ...

哈哈,我上面说的就是指你的第一个图 ——  。没有问及第二个图。
看来,是我惹得楼主不耐烦了。对不起。

你说细节很清楚,每个件都有标参数。怪不得你始终不做补充说明了。
但是,还得请楼主恕我眼神本来就不济,我怎么看都看不到我想看到的(特别是7414右边的)那一些参数。那几个标出的电容也都是一律的104 。
看看下面图中画圈的地方吧。

我没有,也没有必要纠结你的图。
我只是希望知道你的实际状况,找到问题,再做改进,这样也许对你有好处。
我同时根据题目早已拿出了自己的几套方案以备用。其实我纯粹在多管闲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上面说的就是指你的第一个图 ——  。没有问及第二个图。
看来,是我惹得楼主 ...

有意思了,这2块我没写是因为
1.整流桥上的电容用法比较常规,103以下瓷片电容。
2.后面的整形电容和电阻,我没标是因为常规组合都不能满足我的20ms内响应或输出稳定的开关量而不是脉冲。
说话不要冷嘲热讽的,大神!我知道我能力不行,但我会尽我最大能力做好我的每样工作,而不是只嘴上说~

网友:
一片交流光耦解决问题。不需要这么麻烦,电压70-300V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哈哈,我上面说的就是指你的第一个图 ——  。没有问及第二个图。
看来,是我惹得楼主 ...

没有想到较好的方法,请高手贴图讲解,学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意思了,这2块我没写是因为
1.整流桥上的电容用法比较常规,103以下瓷片电容。
2.后面的整形电容和电阻 ...

阻容降压,滤波,电阻分压,输入至比较器+,再来一路电阻分压,加TL431做基准,至比较器的-。比较器的输出接光耦的输入。
之所以要用比较器,因为撸主要求有门限。
响应时间,调整电路中的阻容参数。

网友:
整流,电阻,光耦

网友(2020-02-01):
请问最后有没有一个完美的图呈现出来

网友:
速度没要求还是继电器最可靠,其他发热,长时间工作不可靠

网友:
挖6年前的坟?
现在应该解决了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开关量的采集。
他要求的这个返回,实际上是一个去抖动的要求。
除此之外还有EMC方面的要求
一般是采用电阻-电容-光耦-电容-缓冲器+软件去抖动来实现的。

网友(2022-05-23):
可以参考220V阻容降压电路。得到直流之后去驱动光耦。不过响应时间可能会差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