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下直流电机调速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4-06-27):
电机24V   0.5A。。 PWM调速 15K 带过流检测。。问下有没有MOS管推荐。

楼主:
怎么看不了图片。。奇怪了

网友A:
6N136工作电压貌似最高15V,不知我的手册对不对。
多数MOS管的Vgs承受的最大电压为+-20V。
楼主的过流检测电路像是测量电机电压的,测电流需在电机接地处
加一个小阻值的采样电阻,去测量这个电阻上的电压。
建议用NMOS,如IRF1405S,电路中MOS管与电机位置交换。
如果一定要用PMOS,可以用IRF49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36工作电压貌似最高15V,不知我的手册对不对。
多数MOS管的Vgs承受的最大电压为+-20V。
楼主的过流检测 ...

谢谢。。6N136确实是15V 我弄错了,现在换成了TLP251。最高到36V。   过流是用的采样电阻0.5R的。。
为什么用NMOS好些,Vgs电压? 能分析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