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编译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4-06-27):
本人在使用pic18F45K22芯片的时候如下图出现的问题。。。

the project file references a language toolsuite that you currently do not have installed on your system.If you continue,the project will be modified to use another language toosuite.

有道翻译:项目文件引用语言toolsuite,您目前没有安装在您的系统上。如果你继续下去,该项目将使用另一种语言toosuite被修改。

为此我查看了工程设置里面的ACTIVE toolsuite,默认成Microchip MPASM toolsuite。如图三。。

应该是编译器的问题,我试着去重新下载安装了HI-TECH...结果ACTIVE toolsuite里面还是没有HI-TECH这个选项。。。工程照样无法编译。。

本人以前使用30F系列的芯片,一直都用C30编译器,用的好好的。。。

求大神给一个18F的编译器或者是帮忙解答一下疑惑,在线等。。。

网友A:
如果是HI-TECH,你应该安装C18的编译器而不是PICC,或者直接安装XC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HI-TECH,你应该安装C18的编译器而不是PICC,或者直接安装XC8.

现在安装了XC8,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但是编译还是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
Build G:\work-ghzn\DNER-07AV2.10\liciqi08 for device 18F45K22
Using driver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bin\xc8.exe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bin\xc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N-1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908) exit status = 1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bin\xc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N-1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908) exit status = 1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main.p1" is up to date.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msccom.p1" is up to date.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bin\xc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 --opt=default -N-1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C:\Program Files (x86)\Microchip\xc8\v1.32\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908) exit status = 1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tqcontrol.p1" is up to date.

********** Build failed! **********

错误都是指向typedef enum _BOOL { FALSE = 0, TRUE } BOOL; 这一句。。。。

搞不懂

楼主:
Build G:\work-ghzn\DNER-07AV2.10\liciqi08 for device 18F45K22
Using driver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255]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271.13 not a member of the struct/union ""
Error   [182]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271.18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types
int -> union S1225
Error   [255]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70.18 not a member of the struct/union ""
Error   [182]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70.18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types
union S1225 -> unsigned char
Error   [181]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70.18 non-scalar types can't be converted to other types
Error   [255]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94.18 not a member of the struct/union ""
Error   [182]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94.18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types
union S1225 -> unsigned char
Error   [181] G:\work-ghzn\DNER-07AV2.10\disp.c; 994.18 non-scalar types can't be converted to other types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255]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c; 60.11 not a member of the struct/union ""
Error   [182] G:\work-ghzn\DNER-07AV2.10\keyrom.c; 60.16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types
int -> union S1225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main.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main.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msccom.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msccom.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255]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c; 152.11 not a member of the struct/union ""
Error   [182] G:\work-ghzn\DNER-07AV2.10\subdeal.c; 152.13 illegal conversion between types
int -> union S1225
Make: The target "G:\work-ghzn\DNER-07AV2.10\tqcontrol.p1" is out of date.
Executing: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bin\picc18.exe" --pass1 G:\work-ghzn\DNER-07AV2.10\tqcontrol.c -q --chip=18F45K22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download,+stackwarn,-config,+clib,+plib --opt=default,+asm,-debug,-speed,+space,9 --warn=0 -N255 -D__DEBUG=1 -Blarge --double=32 --float=32 --cp=16 --addrqual=ignore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2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FALS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Error   [986]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enum member redeclared
Error   [109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33 conflicting declarations for variable "TRUE"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 Build failed! **********
请问大师,这个错误时哪里没有设置好?

楼主:
现在用的是PICC18的编译器!别人都用的好好的!我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楼主:
请问什么意思?是不是连接不到几个.H的文件?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什么意思?是不是连接不到几个.H的文件?怎么设置
Error   [1348] 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 168.20 enum tag "_BOOL" redefined (from 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65)

錯誤!在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這裏!168行!“_BOOL”!你怎麼重複定義呢!?定義過了還定義!哪,這裏!g:\HI-TECH Software\PICC-18\9.80\include\GenericTypeDefs.h!你在這裏已經定義過一次了!第65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錯誤!在G:\work-ghzn\DNER-07AV2.10\syslcq.h這裏!168行!“_BOOL”!你怎麼重複定義呢!?定義過了還 ...

没有重复定义
typedef enum _BOOL { FALSE = 0, TRUE } BOOL;    //定义枚举类型_BOOL为BOOL。其值FALSE = 0, TRUE=1

所有的错误都是指向这一句。。。应该不是重复定义的问题。。这个程序在别人的电脑上编译是通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重复定义
typedef enum _BOOL { FALSE = 0, TRUE } BOOL;    //定义枚举类型_BOOL为BOOL。其值FALSE  ...

好吧,既然程序沒有問題,那麼我覺得你也不需要再問了。你去別人的電腦上編譯就好。

网友:
錯誤!

Spot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