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研究下电力载波,上传搜集到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4-06-27):
准备研究下电力载波,上传搜集到的一些资料。有没有朋友一起研究的。

网友:
速率都很低吧,单串口用。

网友:
青岛东软

网友:
我也有研究,不过成本有点高!

楼主:
上传一份淘宝上找到的,芯片的引脚跟STM8S003完全一致,极有可能是STM8S003内固化了程序实现载波的。感觉相当的牛X。就是不知道稳定性如何。

网友A:
有个科强电子的模块,那个效果好,但是贵啊,100多一个模块,可以考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科强电子的模块,那个效果好,但是贵啊,100多一个模块,可以考虑研究一下 ...

模块做的东西体积太大了,想研究芯片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块做的东西体积太大了,想研究芯片类的。

先要考虑怎么实现再来想怎么做小

网友B:
技术不错,,,,,,但实用性差,工业应该还可以(输电行业),民用的实用就很差。

网友:
上传一个Echelon 载波芯片的数据手册,这个手册讲述的设计问题,测试方法,可以作为电力线载波开发的“葵花宝典”!
重点看Ch4,Ch5,Ch7!

网友:
非常有兴趣!可以一块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传一份淘宝上找到的,芯片的引脚跟STM8S003完全一致,极有可能是STM8S003内固化了程序实现载波的。感觉相 ...

我用过,稳定性看你在什么环境下来测试了 , 我刚搞完电力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稳定性看你在什么环境下来测试了 , 我刚搞完电力载波。

这个真是STM8S003软件电力载波实现?可以讲讲他的原理吗?

网友D:
现在好像国家电网不怎么推荐了吧,这个速率慢,对电网的要求高,复旦微电子在推他们自主研发的IC的,据说采用了OFDM+直序扩频,支持二次开发,内部是一个32bit的AISC。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块做的东西体积太大了,想研究芯片类的。

确实比较大,我之前用专用芯片弄了个最小尺寸才做到SIM尺寸大小,厚度也在12mm,实在小不了,速率也不搞,后来就有些不想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好像国家电网不怎么推荐了吧,这个速率慢,对电网的要求高,复旦微电子在推他们自主研发的IC的,据说采 ...

对于号称“自主”的东西有点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比较大,我之前用专用芯片弄了个最小尺寸才做到SIM尺寸大小,厚度也在12mm,实在小不了,速率也不搞 ...

可以说说用的是哪家的载波IC吗?

网友E:
个人感觉,低速率电力载波,应用范围越来越窄,而且现在民用电网上面污染很严重的,特别是现在使用开关电源的家电设备越来越多,开关电源对电网严重程度不统一,这些都很难让以前低速率的电力载波芯片有发展空间,我了解到高通收购的Intellon后出来的一款芯片确实蛮不错的,不过要拿到资料和芯片需要签署保密协议和至少购买一定数量后才可以!这个芯片是目前市面电力猫方案中已经产品化使用,芯片淘宝上有,但芯片资料不好搞到,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是否能够搞到芯片资料,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低速率电力载波,应用范围越来越窄,而且现在民用电网上面污染很严重的,特别是现在使用开关电源 ...

确实,我以前也研究过很多电力载波芯片,没看到过哪颗比较牛逼,就看到现在有个电力猫的,用过这个电力猫还算可以,不过偶尔还是有点失联,但能自动回复,我觉得实时性不是特别高的地方还是可以使用,已经很不错了。

其它芯片没看到牛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低速率电力载波,应用范围越来越窄,而且现在民用电网上面污染很严重的,特别是现在使用开关电源 ...

不要求特别牛B,我是想应用到低压AC12V的,独立的AC12V变压器,小量的数据传输(基本上就是发个命令啥的),干扰应该不大。

网友:
青岛东软做的很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技术不错,,,,,,但实用性差,工业应该还可以(输电行业),民用的实用就很差。 ...

智能家居也可以使用,而且稳定性会比无线要好。

网友D:
现在的电网干净程度让人没法保证,而且载波只能在同一线下工作,电力隔离后就只用通过别的方式进行组网通讯了,对电力线的要求有点高。智能家居还是无线相对好点,毕竟成本低,而且可扩展性比较强,而且现在无线技术(zigbee、zll、jennet……)还是比较火热的,可靠性方面相对还是能接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网干净程度让人没法保证,而且载波只能在同一线下工作,电力隔离后就只用通过别的方式进行组网通讯 ...

我想应用的,就是同一电力线下的。

网友:
最近在看mi200e

楼主:
有联系过FAE吗?用什么工具烧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应用的,就是同一电力线下的。

恩,PLC重点方向就是家庭局域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联系过FAE吗?用什么工具烧录的?

就是个芯片啊
我用st主控,有提供个板子是瑞萨的,可辅助调试用

这几天会来拜访,先熟悉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能家居也可以使用,而且稳定性会比无线要好。

23L的朋友,楼下的看法,是截然相反。

我觉得PLC的成本可能较高,但是待机功耗低;wifi应该相反。稳定性,抗干扰都不如有线,呵呵。

与两位朋友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电网干净程度让人没法保证,而且载波只能在同一线下工作,电力隔离后就只用通过别的方式进行组网通讯 ...

用目前商用的wifi无线路由和Zigbee,你会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个芯片啊
我用st主控,有提供个板子是瑞萨的,可辅助调试用

联系了一下弥亚微的销售,要以公司名义签什么保密协议,想私下研究个产品,不想以公司名义申请。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系了一下弥亚微的销售,要以公司名义签什么保密协议,想私下研究个产品,不想以公司名义申请。 ...

哦 这样啊
我们有人负责和他们联系,我属于内部沟通  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智能家居也可以使用,而且稳定性会比无线要好。

嗯  不错,只是目前的成本,不低。也可能是比较偏门、使用得少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求特别牛B,我是想应用到低压AC12V的,独立的AC12V变压器,小量的数据传输(基本上就是发个命令啥的 ...

设计的好,传5km都没有问题!
这个设计不仅仅是模块本身的设计,还有挂在供电线路上用电设备的设计!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是STM8S003软件电力载波实现?可以讲讲他的原理吗?

我对这个模块的一些猜测和理解:
1,这个模块号称FSK调制,实际上只能相当于OOK方式!
2,接收时,用三极管将信号放大到方波,然后通过IO去测脉冲宽度,来区分不同频率!
3,三极管放大电路的放大倍数非常大,一个幅度非常小的同频干扰就会输出方波,而导致无法接受,因此没有任何信噪比的概念!
曾经有某位大学老师使用这种模块测试过,也的确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I:
推荐瑞斯康rise3501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推荐瑞斯康rise3501

rise3501用的是什么烧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对这个模块的一些猜测和理解:
1,这个模块号称FSK调制,实际上只能相当于OOK方式!
2,接收时,用三极 ...

看来您对电力载波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要求特别牛B,我是想应用到低压AC12V的,独立的AC12V变压器,小量的数据传输(基本上就是发个命令啥的 ...

那倒是可以,如果你的应用要求比较低,是独立电源系统总线上通信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做个简单些的FSK(OOK)直接自己调制解调,随便做个五六米还是可以的成本也不会高,当然用别然的现有芯片倒是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倒是可以,如果你的应用要求比较低,是独立电源系统总线上通信的话,其实可以自己做个简单些的FSK(OOK ...

如果想做到50米以上呢。

网友E:
独立电源系统很容量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立电源系统很容量做到

同意,主要是这个电源上带的负载,是lz可以控制的。

网友J:
如果做一款4800bps左右适合智能家居应用的电力线载波芯片(模块),单5V供电,大家觉得价格多少能够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做一款4800bps左右适合智能家居应用的电力线载波芯片(模块),单5V供电,大家觉得价格多少能够接受? ...

5元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做一款4800bps左右适合智能家居应用的电力线载波芯片(模块),单5V供电,大家觉得价格多少能够接受? ...

我觉得如果是芯片,零售价10元以内,模块的话40元以内,重要的是体积小,稳定可靠。

网友K:
我一朋友说 是不是串口的数据量和速率小了点呢?! 他说找带网口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如果做一款4800bps左右适合智能家居应用的电力线载波芯片(模块),单5V供电,大家觉得价格多少能够接受? ...

单5V供电,用在载波上很难,也不见得就是经济的!
(1) 单5V供电,载波发送幅度,比别人至少要少6dB以上,意味的信噪比就比别人少了6dB;
(2) 如果直接用5V给发送电路供电,发送电路这么大的电流,怎么也需要用一个DC/DC吧,成本上会增加不少!

网友:
这个之前有同事在弄电力载波的项目,但效果还不是很好,电网的抗干扰能力是一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5V供电,用在载波上很难,也不见得就是经济的!
(1) 单5V供电,载波发送幅度,比别人至少要少6dB以上, ...

支持12V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稳定性看你在什么环境下来测试了 , 我刚搞完电力载波。

用了哪家的方案?

网友:
贝岭的与艾斯郎的都是不错的。

网友:
其实按照欧标,载波幅度根本不让超过5V的。
如果是模块,大家觉得多高价格能够进入智能家居领域?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我一朋友说 是不是串口的数据量和速率小了点呢?! 他说找带网口的,

带网口的是用于上网的,使用2MHz~30MHz频段,属于宽带载波

这个帖子里面说的是500KHz以内载波频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带网口的是用于上网的,使用2MHz~30MHz频段,属于宽带载波

这个帖子里面说的是500KHz以内载波频率的 ...

恩,嘿嘿,我还不是很懂这方面,只是听说了,
不过好像载波通信相对于无线通信,是智能家居的首选? 只这样吗?

网友:
性价比怎么样?有哪些芯片?

网友:
感兴趣,关注中

网友:
引用 网友J:
带网口的是用于上网的,使用2MHz~30MHz频段,属于宽带载波

这个帖子里面说的是500KHz以内载波频率的 ...

恩。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窄带PLC;

网友L:
用中颖的做过点对点200m(非级联),较干净的电网下稳定性还行。测试过电磁炉对其稳定性是有些影响。电机未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中颖的做过点对点200m(非级联),较干净的电网下稳定性还行。测试过电磁炉对其稳定性是有些影响。电机未 ...

是SH99F01吗?

网友L:
是的
你要是想验证的话可以上某宝买模块,试一试(好像不便宜,六七十的样子)
(PS:模块不是我的。地址就不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
你要是想验证的话可以上某宝买模块,试一试(好像不便宜,六七十的样子)
(PS:模块不是我的。地址 ...

淘宝没找到这个模块,可否把网址给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
你要是想验证的话可以上某宝买模块,试一试(好像不便宜,六七十的样子)
(PS:模块不是我的。地址 ...

或者有没有其它途径获得这个DEMO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比较大,我之前用专用芯片弄了个最小尺寸才做到SIM尺寸大小,厚度也在12mm,实在小不了,速率也不搞 ...

SIM卡大小,厚度12mm,太牛了!

如果是模块的话,都含有哪些部分的电路?

愿闻其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有没有其它途径获得这个DEMO板?

某宝直接搜索是找不到的。买回来发现芯片打磨掉了,当时找了很多资料,有一天找到了中颖的这个载波芯片的资料对引脚对出来了。
中颖载波IC负责人 何经理:13828776090
分机:0755-25181447-323
上海技术部:总机:021-61219988  提供技术支持,转人工让他转接内部技术负责人。
不是道现在他还负责这个不,你可以电话问一下中颖
他们有官方Demo PCB文件,可以提供。
我11年弄这个的时候,他们说芯片还是内部小范围提供资料。现在不知咋样了。
(PS:还需要某宝链接站内PM我)

网友:
我把一些还有的资料分享给大家吧。(PS:中颖部分资料签有保密协议,就不传了)

网友(2016-08-26):
电力载波我知道有:深圳瑞斯康和瑞萨。瑞萨协议是通用G3标准,提供基于路由的选择转发通信。主要优点是速度快,通信到达率高,缺点在于组网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