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英频杰”读写器天线板的一个白色的T1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4-06-27):
请教 “英频杰”读写器天线板的一个白色的T1器件是什么?

网友A:
读卡器,是巴伦。

网友:
这是什么频段的读卡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卡器,是巴伦。

网友B:
这是impinj用的 Johanson Technology的型号 0900BL15C050 巴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impinj用的 Johanson Technology的型号 0900BL15C050 巴伦

好专业的回答啊,谢谢了

网友(2014-09-09):
这个 巴伦 主要作用是将不平衡的50欧转换成平衡的100欧或者其他的阻抗吧

网友:
哦,我也学习了。功能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