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得到-18V,好的方法有么?

楼主(2014-06-27):
锂电池供电 电压2.9~3.6V 需要得到 -18V ~ -24的电压,有什么好的方法不?电流20~30MA就可以了。

网友A:
去TI官网找找看吧,那有很多好用的电影管理芯片,升降压,正负转换等等都有,你要的电流也不大,应该不难找到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TI官网找找看吧,那有很多好用的电影管理芯片,升降压,正负转换等等都有,你要的电流也不大,应该不难找 ...

搜索过,给的 lm2611 ,不知道合适不。 数据手册也没那么明确。

楼主:
附上 LM2611的收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