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介绍个真能远程访问、双天线、几十块的无线路由,当AP用

楼主(2014-06-27):
家里是MW4530当主路由,下面拖着2个无线路由当AP,分别是水星MW300,TPLink WR541G
因为常年不在家,所以想远程能随时访问主路由和下面2个副路由,方便控制网络。

现在远程控制主路由都是很正常的,主路由也开通端口转发、开放远程访问端口。
副路由也开通了WEB访问,但是这2个副路由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远程访问。
将2个副路由WAN直接入户网线,也是无法远程WEB访问,所以证实这2个路由器这功能是没用的。

所以请推荐个真正试过能远程访问,带有双天线的廉价路由器,多谢。

网友A:
貼一段TP-Link的遠段管理設置說明。

本页设置路由器的WEB管理端口和广域网中可以执行远端WEB管理的计算机的IP地址。
注意:        1、路由器默认的WEB管理端口为80,如果您改变了默认的WEB管理端口(例如改为88),则您必须用“IP地址:端口”的方式(例如http://192.168.1.1:88)才能登录路由器执行WEB界面管理。此功能需要重启路由器才能生效。
        2、路由器默认的远端WEB管理IP地址为0.0.0.0,在此默认状态下,广域网中所有计算机都不能登录路由器执行远端WEB管理,如果您改变了默认的远端WEB管理IP地址(例如改为202.96.12.8),则广域网中只有具有指定IP地址(例如202.96.12.8)的计算机才能登录路由器执行远端WEB管理。如果将远端WEB管理IP地址设为255.255.255.255,那么,广域网中所有的计算机都可以登录路由器执行远端WEB管理。

一級路由設置端口轉發,比如12345,IP地址填二級路由的WAN口IP。
二級路由設置遠端管理,IP 255.255.255.255(所有外網IP都可訪問),端口爲12345。

這樣,你在外網直接訪問你一級路由的IP+二級路由端口號,就可以登錄二級路由管理界面了。
這箇方法保證可以!不行的話,你來打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一段TP-Link的遠段管理設置說明。

这个我都是严格试过才证实MW300,WR541G没有远程访问功能。

我直接将它们接入户网线,这样也不涉及什么2级路由之间的端口转发,同样也不行。
主路由MW4530也是水星,原始固件的菜单跟MW300一样一样,MW4530行,MW300不行。
设置本来也只有一个地方,就你说的那个位置。

网友:
我也想试试。。。。。。。。

网友B:
如果内网能访问,外网访问不了的话,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参考楼上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都是严格试过才证实MW300,WR541G没有远程访问功能。

我直接将它们接入户网线,这样也不涉 ...

TP-Link W89841N可以,親測。

网友C:
可以用刷UBNT的便宜板子,上电之后一年到头根本不用管理,如果经常换WIFI密码,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内网能访问,外网访问不了的话,那肯定是设置的问题,参考楼上的吧

不是这么说的,现在一些廉价路由都喜欢阉割固件,将一些很少人用的功能取消。
设置很简单的,我手头也有其他路由器,远程访问都OK的,但是要么没天线,要么信号实在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刷UBNT的便宜板子,上电之后一年到头根本不用管理,如果经常换WIFI密码,当我没说。 ...

那UBNT的界面实在太复杂专业了,看得眼花缭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UBNT的界面实在太复杂专业了,看得眼花缭乱

主要配置两个界面的参数就行,其他参数默认即可。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发图出来,正在使用中呢。

网友D:
远程端口不要用80的, 默认 电信是封的, 你是访问不了嘀.  请改为其它的

二级路由的WEB端口不要和主级路由的相同,      主级路由 端口转发给 二级的WEB端口

这样 你路由的
主路由公网IP:主路由端口
主路由公网IP:二级路由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远程端口不要用80的, 默认 电信是封的, 你是访问不了嘀.  请改为其它的

我这里可以用80端口的,不过我没用这个。
我用时候都是将端口8000,8001,8002分别转发到主路由,副路由1,副路由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