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tium圆形板,因布局时旋转了元件,导致布线困难

楼主(2014-06-27):
Altium:圆形板,为了节省空间,布局时旋转了部分元件,而在布线时发现引脚比较密的器件的引脚连线时很困难,布线捕获点直接在芯片焊盘的中心处,无论用shift + space变换哪种走线模式,走线都费劲,有没有什么方法设置一下,直接从焊盘的头/尾处能引线啊?电容电阻旋转后,因它们的焊盘间距稍大点出线还好点。谢谢

网友:
可以设置圆形坐标轴,极轴模式

网友:
也想知道 办法。  目前比较笨的办法是 res 去 lib 里面 设置 pin1 为 原点,然后在来更新 pcb。  不知道有没有临时好用的办法

楼主:
longriver05:请讲一下具体步骤?

网友:
变通方法:
布线时,先按shift加空格切换走线模式,按若干次,切换到任意直线模式,对于电阻、电容先连接连个焊盘————此时线条角度和和封装一致;然后把线条选中、剪切,接下来在两边焊盘都粘贴一次线条……最后拉线

网友A:
设置极坐标轴,具体百度

网友(2017-07-12):
引用 网友A:
设置极坐标轴,具体百度

设置了极坐标,也还是无法很好的布你图中那种线

网友:
CDR做矢量图,然后给板厂照样出菲林

网友:
用CAD画好,直接导进去不行么?我之前就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