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突然出现自动开机现象,如何排除?

楼主(2014-06-28):
富士通LH532A,Windows 7 sp1 64bit,BIOS没改过.
今天突然出现自动开机现象.

睡眠,不到一秒钟就会自动唤醒.
关机,几秒内就会自动开机.

BIOS和Windows里能设置的地方我都设置了
网络唤醒,电源管理之类的都检查过了

这个问题是今天突然出现的,我尝试关机后马上拆电池,
然后装上再开机后发现故障消失过一段时间,现在又出现了.

我今天试了一下,发现长按电源键强制关机之后不会自动开机.
都不知道是因为长按起作用还是因为强制关机起作用.
但是还是不能睡眠,一睡眠马上就自动唤醒.

网友:
你的电源开关按键坏了

网友:
你的电源开关按键坏了+1

网友:
关机状态总是把电池取下来, 如果还能自动开机,  那就是灵异现象了。

网友:
电源开关坏了或者开关信号至主板的接插件接触不良
PS:楼主若是母的,保证电脑很多人抢着修。

网友:
接触不良了吧

网友:
会不会是按键坏掉了

网友A:
重装系统吧,硬件没问题的,我的电脑之前也出过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无法休眠,必须关机才行,重装系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硬件没问题的,我的电脑之前也出过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无法休眠,必须关机才行,重装系统OK。 ...

我用U盘里的winPE系统尝试过
也不能关机 我猜不是操作系统问题

网友B:
是不是键盘上有硅胶薄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键盘上有硅胶薄膜?

没有任何覆盖物

网友:
以前我遇到过,但是有键盘膜的。我那是键盘膜静电引起的。

网友C:
我的电脑这样是由于插网线导致的,把网线拔掉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脑这样是由于插网线导致的,把网线拔掉后就好了。

这种是网络唤醒
BIOS里有一项"wake up on LAN"之类的 disabled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吧,硬件没问题的,我的电脑之前也出过这个问题,无论如何无法休眠,必须关机才行,重装系统OK。 ...

你的是不是开启了AwayMode,这样的话休眠只是关屏幕,别的都一样.

这个很可能是迅雷干的.

网友D:
我碰过  很特殊的自动关机

在进入WINDOWS 之前,  (例如 在DOS下 GHOST备份,  等等操作使用,     或在 WINDOWS的启动菜单处 停下,)    过上几分钟就会自动关机

一旦过了 WINDOWS开机画面之后,  就不会自动关机了,  进WINPE 也不会关机

但是进 LINUX桌面后, 还是会自动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碰过  很特殊的自动关机

在进入WINDOWS 之前,  (例如 在DOS下 GHOST备份,  等等操作使用,     或在 WIND ...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后来有没有解决?

网友:
先重装系统嘛。不行再去看硬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后来有没有解决?

没解决...... 头疼,  要是GHO恢复系统,  恢复到一半, 就关机, 坑,  搞得要拆硬盘 放别的机恢复

直接把笔记本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