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贴,电阻电容IC的库存管理系统

楼主(2014-06-28):
申明下,这个系统是lz在网上的一个开源的系统上修改过来的,时间很长了,具体是什么系统
想不起来了。修改完之后用过一段时间,后来就放在硬盘里吃灰。刚才看到有网友发帖求这种
系统,就想起来了,整理了一下跟分享。

基本功能进货出货查询都可以用,使用的时候运行
根目录下的aws.exe,其实就相当与本地的webserver,用户名和密码都是kaka,系统里面带了
一部分的器件,剩下的大家可以摸索一下自行修改。

网友A:
但是研发的时候,这点拆拆那点拆拆,你咋知道剩下多少个?
总不能每次都登记一下?

网友:
看到了,基于WEB的,要修改可以直接改ASP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研发的时候,这点拆拆那点拆拆,你咋知道剩下多少个?
总不能每次都登记一下? ...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调试样机的时候,看看一套板子需要多少物料,
有五个样机,就申请8套物料,一次做8套物料的出库,把轻点好放到物料盒子里,
像阻容之类的常用小件都放在物料盒子里,不单独出库。调试完了之后把剩下的物料在
入库。
还有就是自己个人管理的话,就是先斩后奏,先调试,自己对照bom记录用了哪些物料,
调试完之后,在系统里面统一做一次出库。

给大家推荐一款阻容物料盒子,弹簧翻盖的,质量很好,
用了三年了,一个也没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一般是调试样机的时候,看看一套板子需要多少物料,
有五个样机,就申请8套物料,一次 ...

阻容物料盒子,弹簧翻盖的,质量很好,
用了三年了,一个也没坏

求淘宝地址

网友:
没有表单打印功能 要是有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容物料盒子,弹簧翻盖的,质量很好,
用了三年了,一个也没坏

淘宝不知道,在本地电子市场买的,貌似五毛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研发的时候,这点拆拆那点拆拆,你咋知道剩下多少个?
总不能每次都登记一下? ...

买一盘电阻才10块钱,有差不多1万个了

计较这点钱还不如多花点精力研究下技术

网友(2020-08-25):
嗯,这个软件比较实用,谢谢

网友:
咋一看以为是“SIEMENS”!

网友C:
LZ,这个解压后直接运行么?我这边运行不了……

楼主(2020-09-29):
引用 网友C:
LZ,这个解压后直接运行么?我这边运行不了……

运行根目录下的aws.exe,然后打开浏览器,输入127.0.0.1

网友:
多谢!先试用一下。

网友:
牛逼,这个用啥开发的?好历害啊

网友D:
Error Number:800A4005  File:\include.box Line:1
\main.box[1]:ActiveX部件不能创建对象:NetBox.Script

网友:
引用 网友D:
Error Number:800A4005  File:\include.box Line:1
\main.box[1]:ActiveX部件不能创建对象:NetBox.Scrip ...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2021-06-08):
Microsoft VBScript 运行时错误 '800a0009'

下标越界: 'm'

\inc\function.asp, line 247,
我的报这个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