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检测modbus设备掉线

楼主(2014-06-28):
我用组态王的界面控制一个下位机板子来烧水,设备断线后,组态王显示的温度数据成了一堆“????”,而且再次连上下位机机板子,还有等一段时间才可以重新连上

想问问经验丰富的坛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处理是好,查资料说是有个bit量来标识通信错误的,我找来找去找不到,有谁知道这个东西在哪

网友:
组态王如果读通信不对,会过一段时间在读,这个时间可以设定的,读几次不对就通信故障,要间隔很久在检测。

网友:
每次通信前,先做个通信确认。 自定义数据

网友:
我记得无返回会重新发送数据,等数据返回,多次发送以后无返回就算断线了,还有modbus可以用校验码,数据长度来判断的错误的

楼主:
刚才仔细测试了,发现掉线后再也连不上了
只能关掉界面,重新打开

网友A:
没有数据了,无法读取数据,组态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数据了,无法读取数据,组态王

???   ????   ?????       组态王显示这个东西 ,并且界面死掉了,问题是组态王不能给一个提示

网友:
那是你软件的问题

网友B:
你在上位机上安装一个KEPWARE  OPC SERVER软件,通过这个软件采集数据,然后组态王在采集opc server上的数据。这个opc server里面有通讯状态,你直接取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上位机上安装一个KEPWARE  OPC SERVER软件,通过这个软件采集数据,然后组态王在采集opc server上的数 ...

正在学习这个OPC server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学习这个OPC server ,非常感谢

那个kepserver 是要收费的,几千元,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