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经整流桥给电容充电

楼主(2014-06-28):
这样操作可以不加限流电阻吗?有人说要加NTC电阻,如果需要加的话,怎样选型?有做过这种实验的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啥电容,没说。

网友B:
如果电容比较大,还是要加的,否则瞬间电流太大,蒸馏桥受不了。如果要加,可以参考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电容比较大,还是要加的,否则瞬间电流太大,蒸馏桥受不了。如果要加,可以参考变频器。 ...

电容充电电流i = (U/R) e^(-t/RC),起始电流值最大为U/R,根据公式看似乎只与电路中的电阻有关,电容大了为什么瞬间电流也会跟着变大呢?然后,变频器很陌生,能不能麻烦你稍微讲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电容,没说。

10uF/450V的电解电容

网友C:
变频器上的都加有限流电阻,上电是通过限流电阻,充电,过段时间使用继电器把这个电阻旁路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上的都加有限流电阻,上电是通过限流电阻,充电,过段时间使用继电器把这个电阻旁路掉。 ...

这样的啊,多谢了,把限流电阻旁路掉估计是节能吧,我这边不是一直工作,应该废不了太多

网友:
最好加上,要不在通电和断电的瞬间,电路等于没有限流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