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KL02有EEPROM吗?(已解决)

楼主(2014-06-28):
飞思卡尔KL02有EEPROM吗?

网友A:
没有!但是Flash可以操作,你要是写不是那么频繁的话,可以选择在Flash中放置

网友:
没有的,KE系列才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但是Flash可以操作,你要是写不是那么频繁的话,可以选择在Flash中放置 ...

EEPROM和FLASH 一个耐操,一个不耐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EPROM和FLASH 一个耐操,一个不耐操?

是的,一般EEPROM可以写十万次以上,Flash就不行了,好像是千次左右!记得不是太清楚!

网友:
前面几楼是正解!

网友:
没的,可以模拟Flash作EEPROm的

网友C(2014-08-31):
推荐用外置铁电存储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推荐用外置铁电存储器

铁电存储器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铁电存储器的优势是什么?

访问速度快,读写次数多,存储时间长。片内Flash其实不够安全,读写容易受干扰,丢东西。

网友:
没有,一般flash比较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访问速度快,读写次数多,存储时间长。片内Flash其实不够安全,读写容易受干扰,丢东西。 ...

看了下介绍,铁电存储器是利用铁电晶体效应的一种存储器,不过容量貌似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EEPROM可以写十万次以上,Flash就不行了,好像是千次左右!记得不是太清楚! ...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没有没有,外挂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介绍,铁电存储器是利用铁电晶体效应的一种存储器,不过容量貌似不是很大。 ...

铁电存储器 价格不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电存储器 价格不低啊

这玩意貌似在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该用还得用。

网友:
Flash不能频繁写入 有寿命的,存在即使合理的,该用还得用

网友:
表示看楼层的高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