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复位

楼主(2014-06-28):
问题:
        单片机经光耦隔离,再到24V直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启动或停止三相交流电动机。有时电机起动或停止时,单片机自动复位或数码管显示乱或黒屏。驱动数码管是用74HC164动态驱动。单片机电源是经变压器降压整流再用7805供电。
一天最小几次,多的几分钟一次。新手的不知如何解决,是那种干扰。望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主要是电源部分   ,多弄几个大容量电容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电源部分   ,多弄几个大容量电容看看。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LZ应当做个铁盒子,把整个PCB都放进去再试试。电磁干扰可能性更大。君不见,空调,冰箱等等的控制板都在铁盒子里面。

网友:
交流接触器换成三相固态继电器.

网友:
单片机的供电跟其他电源是严格的隔离么? 隔离做好了一般没问题。另外复位线不要太长

网友:
一般PLC的电源没有完全隔离,用的塑料外壳,带接触器也很正常!

网友:
继电器接个反向二级管试试

网友:
控制主板5V电源换移动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一定道理,这种现象是典型的工业环境EMI情况,主要是单片机与大功率电机之间的隔离不良问题。除上述措施外,可以再看看光耦隔离耐压达到要求没有、24V继电器触点消弧、变压器整流稳压对串扰的消除问题等。对单片机相关低压部分,可以用示波器观测电机开关瞬态对各部分的影响,然后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
     干扰单片机复位的就是三相交流电机。试松开三相电机线,交流接触器启动或停止24小时长期,运行都不会复位的。如接上三相交流电机80%单片机复位或显示乱码。我试过将一个12V干电池再经7805直接供电给单片机,24小时长期运行都不会复位的。问题是新手的,不知怎样隔离单片机的供电。望高手指教!

网友:
试试金升阳隔离模块

网友:
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