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M9260T运行emWin522速度还挺快的

楼主(2014-06-28):
刚刚调通LCD控制器,emwin的运行效果还挺满意的,比我之前的LPC1788强多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zMzMDM2NDgw.html

楼主(2014-11-26):
这是ASM9260T的ucos-ii移植,开发环境是IAR的EWARM,给需要的人。

运行条件,需要自己实现bootloader(总代码尺寸不超过4KB),然后用bootloader加载ucos-ii运行。

网友(2014-06-28):
效果不错,做复杂界面组态方便些

网友:
顶,眼馋;可惜不会!

网友A:
是紫芯的那颗芯片?看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紫芯的那颗芯片?看来不错!

是紫芯那颗,内置32MB SDRAM。毕竟是ARM926EJ的核,比Cortex-M3的性能要好多了。
这芯片真能达到低硬件开发难度和成本,同时提升以前产品性能的目的。我用它代替LPC1788。

网友A:
可惜的是这颗芯片资料不公开。一般人没法玩。

楼主:
开发者用一款芯片之前都希望能对芯片的实际能力有个大概的了解,确定方案是否靠谱。我发帖的目的就在于给需要的人这个信息。

网友:
arm9不是盖的,也在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紫芯那颗,内置32MB SDRAM。毕竟是ARM926EJ的核,比Cortex-M3的性能要好多了。
这芯片真能达到低硬件开 ...

你也裸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惜的是这颗芯片资料不公开。一般人没法玩。

不麻烦啊,只要联系下面这个帖子的作者,他应该会帮你的。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5424-1-1.html

网友:
有没有测过功耗?手持设备能用吗?

楼主:
是的,我用芯片都会裸奔,而且自己组织所有代码;对个所用模块了解尽量充分才能做出可靠产品方案啊。
别人提供的linux BSP用着肯定不放心,这些代码仅仅是为了演示而存在,稳定性和可靠性没有保证的。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是自己画的吗?非常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板子是自己画的吗?非常的不错。

不是自己画的,是自己人画的,

网友B:
这个程序是带的吧,改改接口。官方的程序一般都是这样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程序是带的吧,改改接口。官方的程序一般都是这样好像

是我一直使用的NXP提供emwin库,我把它用到相同内核的紫芯上来了。

网友C:
1788也可以跑很高的,看我在4088上面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37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用芯片都会裸奔,而且自己组织所有代码;对个所用模块了解尽量充分才能做出可靠产品方案啊。
别 ...

支持一下。
我也是这么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88也可以跑很高的,看我在4088上面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371-1-1.html ...

看过你的帖子,我也用LPC1788做产品的。但由于NXP官方不保证EMC能运行在80MHZ以上,所以我只能配置为60M,让CPU运行120MHZ。这时SDRAM吞吐量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听你说lpc4000系列emc也只能运行108mhz,令人绝望。所以找替代方案吧!等哪天nxp官方有底气说EMC改进过了,再考虑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88也可以跑很高的,看我在4088上面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371-1-1.html ...

还有,仅仅刷品测试数据高不能说明整体效果就好,因为动画的每一帧都要CPU运算得到,所以我上传了视频,说明一下流畅度。比如透明度混合,图像缩放,旋转,等等都要看CPU是否强大。由于ARM9的CACHE,减少了很多CPU与LCD DMA的总线抢占,性能显然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88也可以跑很高的,看我在4088上面跑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371-1-1.html ...

就拿emwin官方的pc模拟程序来说吧,他的刷屏速度也只是跟你的相当吧,但他借助英特尔强大的处理器,那些演示的流畅度那是没法比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帖子,我也用LPC1788做产品的。但由于NXP官方不保证EMC能运行在80MHZ以上,所以我只能配置为60M ...

我现在有个项目也纠结用1788好还是这个9260,跑个7寸屏,也用emwin。感觉1788和9260在接口方面大家都差不多,该有的都有了,不知道在性能,稳定性和开发难度方面哪个更有优势啊? 楼主你的9260的板子是双面的还是4层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过你的帖子,我也用LPC1788做产品的。但由于NXP官方不保证EMC能运行在80MHZ以上,所以我只能配置为60M ...

呵呵,我们现在的LPC4088的EMC跑的120Mhz,很稳定,我们用RTGUI做了demo,可以滚屏的那种效果,很流畅。我们的客户用1788也是跑的120Mhz,没有啥问题,产品也量产好久了。其实不稳定是你调的时序可能有问题。IAR有套代码跑了自动算出最佳的时序配置的,非常简单,而且比手工去看手册去计算还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仅仅刷品测试数据高不能说明整体效果就好,因为动画的每一帧都要CPU运算得到,所以我上传了视频, ...

嗯,确实刷屏不能代表什么。cache确实要有优势。其实M4开浮点的话运算还可以的。也没说ARM9有啥不好,只是想表达,其实M3,M4也没有那么差啦。很多人都觉得1788刷屏会闪,其实是驱动设计不好了。我们在上面做了双缓冲以后,发现7寸屏整屏刷都不会闪,效果还是可以的。比如说将一张全屏的jpg显示到屏幕上,可能很多人的做法是直接去读取图片解码填充到屏上,这样效果会很差。但如果你是读取图片到SDRAM,然后解码到一个缓冲区,然后再刷到屏上,那效果会好很多。还有更好的效果是开一个buf,解码完后,等到LCD的帧同步信号道理时切换framebuffer到这个buf上。总之,设计得好,其实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D:
LZ的评估板是否能跑linux?原理图可以开放么?

网友:
观摩楼上几位大神 最近也是在苦恼是整1788还是9260 资料倒是要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评估板是否能跑linux?原理图可以开放么?

这是原理图,我开发就用这个就行了。

网友:
紫芯的arm9客户群很多啊
玩的人蛮多的,挺好的,内置SDRAM拿来裸奔很好啊,这是个趋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我开发就用这个就行了。

请问里面的网络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E:
请问您怎么优化??我现在是在linux下移植ucgui,pix只有大约550,0000左右(一个线程),加上tslib触摸后就更低了在250,0000左右(两个线程)

楼主:
我没做任何优化的,完全是emwin自带的framebuffer驱动程序;我只要提供给emwin一个显存的地址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您怎么优化??我现在是在linux下移植ucgui,pix只有大约550,0000左右(一个线程),加上tslib触摸后 ...

我没做任何优化的,完全是emwin自带的framebuffer驱动程序;我只要提供给emwin一个显存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E:
刚刚测试了和tslib无关,linux下跑ucgui是5901730,在波形demo时,cpu达到100%,其他的还好,估计也就是这样了,没法优化了,毕竟linux不是实时的。
无所谓了,32Mram只能跑ucgui或者minigui,前几天做了个测试,跑了个qt,ram到29M了,要是内嵌到64M就好了,以前的qt都能用了。
从单片机上来arm9的肯定是ucgui了,不然还要重新学minigui。
这个芯片跑linux是没有问题的,我评估了,就是ram有点尴尬,如果到64M就更好了

网友:
如果做不带界面的应用,32M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测试了和tslib无关,linux下跑ucgui是5901730,在波形demo时,cpu达到100%,其他的还好,估计也就是这 ...

感谢你能给出你的测试结果!这种信息对于很多人有益。
linux毕竟自身有很多CPU消耗,还有就是他的驱动接口规范化,必然层次多,冗余代码比自己的RTOS要多。如果这些代码是高频调用的,对性能影响是很大。

网友:
1788的速度也不错,120M的频率,SDRAM也运行在120MHz时,填充率57M,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上传不了呢

网友F:
LPC1788是比较经典的芯片,
LPC40xx相对用得人又少一些(毕竟价格比较贵了)
关键是成本优势,
LPC1788
LPC40xx
本身芯片就不便宜,外面还得加 sdram。 画板的时候得等长走线。

相对而言,楼主用asm9260t的2层板就清爽多了。

楼主:
你好!请问你是用了两片SDRAM,组成32bit总线吗?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
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于0xFFFF0000地址开始的BootCode,它使用[0x40001000,0x40001FFF]范围的片内SRAM作为Data段和Stack。BootCode检测GPIO2_[5,6,7]三个管脚,决定从哪里(例如:SPI-Flash、IIC-EEPROM、Nand-Flash、Nor-Flash)加载sysloader到SRAM的[0x40000000,0x40000FFF]内存,然后跳转到sysloader的入口向量。所以设计的sysloader代码必须小于4KB,一旦sysloader运行起来,就可以使用[0x40001000,0x40001FFF]范围的内存作为sysloader的Data段和Stack,因为BootCode使命已经完成。sysloader负责初始化系统PLL,进而设定CPU时钟、HCLK时钟;然后初始化片内32MB的SDRAM,并从设定的永久存储器读取程序镜像到SDRAM,最后跳转到位于SDRAM中的程序入口向量地址执行。
         通常,我们将sysloader存放在SPI-Flash的0x0000首部位置,将应用程序镜像放在SPI-Flash的0x10000偏移处;而应用程序的执行地址安排在SDRAM的0x20008000开始处。应用程序运行后,将64字节异常向量表拷贝到0x20000000处,并利用MMU将0x20000000开始的1MB空间映射到虚拟地址0x00000000。[0x20004000,0x20007FFF]的16KB内存,用于存放MMU地址转换表,16KB可存放整个一级页表。
         由于sysloader仅有4KB的代码空间,很难实现复杂的功能;我们需要在sysloader和应用程序之间,再设计一个bootloader,用于实现复杂的以太网ISP,升级,加密,调试等功能。执行的顺序是:BootCode→sysloader→bootloader→application。地址安排如下表:

程序名称

SPI-Flash加载地址

执行地址

备注

  BootCode

  ----------

  0xFFFF0000

  Code小于16KB

  sysloader

  0x00000000

  0x40000000

  Code小于4KB

  bootloader

  0x00010000

  0x20008000

  Code小于64KB

  application

  0x00020000

  0x20020000

  与SDRAM容量有关

    Sysloader运行过程中,始终在SVC模式执行;不开任何中断,禁用MMU,禁用Icache和Dcache。
    Bootloader运行环境与application很接近。但必须在跳转到application之前,回到SVC模式,关闭所使用过的外围设备时钟源(除了DMA和SDRAM)及其中断;并冲刷Dcache,清除Icache;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要让application似乎是被sysloader所加载的一样,就好像没有bootloader执行过一样。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 都是经验。。

网友:
裸跑方便吗 ?有例程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 ...

BootCode 芯片出厂已经固化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BootCode 芯片出厂已经固化了,是吗?

他这个和ATMEL的9260启动是一样的,应该很多ARM9都是类似的启动方式

bootcode肯定是固化的,再往后的就不是了,因为后面的都是存储在外部的flash中的,有可能厂家可以提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 ...

bootloader是可以大于64k的,我现在写的差不多120k了,正常使用

网友I:
是采用2个16位SDRAM组合成32位的,布线比较麻烦,特别是1788的管脚太乱,不过SDRAM的信号线不必等长的。

这个9260还没看资料,要是资料公开,我想PCB会很简捷。还是会选择9260而不用1788.

网友:
是啊,资料公开就好多了。

网友:
这样的简单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作为公司产品用,就要考虑到软件成本的,在ASM9260T上跑emWin,是需要购买的。

网友:
就视频来看刷整屏还是刷不过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采用2个16位SDRAM组合成32位的,布线比较麻烦,特别是1788的管脚太乱,不过SDRAM的信号线不必等长的。

我的板子也是两片SDRAM,32bit数据总线。可就是上不了120MHZ的EMC,我用官方示例改也不行,看来是我的板子布的太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bootloader是可以大于64k的,我现在写的差不多120k了,正常使用

呵呵,bootloader大小任意的。上面是我的设计,仅仅是我个人的设计,我只要预留64KB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里面的网络芯片型号是什么?

是PHY芯片,8041NL

网友:
效果不错,裸奔的话没有驱动库,很麻烦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F:
LPC1788是比较经典的芯片,
LPC40xx相对用得人又少一些(毕竟价格比较贵了)
关键是成本优势,

驱动库还需要完善啊,跑rtos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驱动库还需要完善啊,跑rtos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裸奔有驱动库的。fatfs,lwip,usb,sd, uart,spi都有的。

网友:
9269如果开放所有资料相信玩的人至少提高一个数量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裸奔有驱动库的。fatfs,lwip,usb,sd, uart,spi都有的。

ALPOS_ASM9260_V1.0 这个文件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J:
ALPOS_ASM9260_V1.0 这个文件吗?

是的,不过请找我要  ALPOS_ASM9260_V1.1的版本。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过请找我要  ALPOS_ASM9260_V1.1的版本。

请问晶圆是ATMEL的ATSAM9260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请问晶圆是ATMEL的ATSAM9260吗?

您好,不是的,名字凑巧有4个字相同, atmel的9260 ,没有10个串口,也没有2路can,不知道 ,atmel的有没有i2s, motorPWM ,QEI等功能,这些不太清楚。
已经有好几个以前用atmel的9260的客户换成了这个。

网友L(2014-09-17):
引用 网友F:
您好,不是的,名字凑巧有4个字相同, atmel的9260 ,没有10个串口,也没有2路can,不知道 ,atmel的有没 ...

请问,裸奔的话,用什么开发环境呢?

网友:
相当的流畅

网友:
内存是偏小了些,要有64MB就好多了

网友D:
emwin有授权用在asm9260T上么?

网友:
以前在9260上跑miniGUI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裸奔的话,用什么开发环境呢?

裸奔用Keil MDK,IAR EWARM,RVDS,ADS,GCC都可以,这些都轻松支持ARM9处理器核。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win有授权用在asm9260T上么?

悄悄的告诉你,没有授权的;但是Keil MDK和早起的IAR 里都有emwin库,如果你用了这些正版的开发环境,就同时获得了emwin的使用授权。此外,还有ST和NXP这些芯片厂商也和segger公司达成合作,
只要在这些厂商的ARM芯片上使用emwin,都属合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悄悄的告诉你,没有授权的;但是Keil MDK和早起的IAR 里都有emwin库,如果你用了这些正版的开发环境,就 ...

请问这个楼主从哪看出来是合作厂商而且是合法的?

网友:
来学习一下,楼主的头像很炫。

网友M:
emwin能移植到任意的cpu吗?还是你有源码?

楼主:
引用 网友M:
emwin能移植到任意的cpu吗?还是你有源码?

如果是源代码的话,可以运行于任意CPU任意LCD;我用的是预编译好的库,目前支持CM0,CM3,CM4,ARM7,ARM9(这个其实兼容ARM11,Cortex-A,Cortex-R,因为他们的指令集是ARM9的超集);编译系统支持MDK,IAR,GCC。
对于单片机开发者,这些支持已经够灵活了。

网友A:
楼主不是跑的LINUX?是用KEIL或者IAR,没有跑RTO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跑的LINUX?是用KEIL或者IAR,没有跑RTOS的?

惭愧啊,本人还没接触过linux。我试用的是micrium的rtos。

网友A:
Uc/OS-II+emWin? KEIL编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II+emWin? KEIL编译?

惭愧啊,本人还没接触过Keil-MDK。我试用的是IAR的EWARM。
注意是“试用”哦,我发明的避嫌体。

网友:
楼上很谨慎

网友:
ARM9确实比Cortex-M3强。

网友:
不错  在折腾单色的屏

网友(2014-10-20):
arm9比m3高很多

网友N:
楼主,你有你这个屏的淘宝链接没?

网友O(2014-11-19):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有你这个屏的淘宝链接没?

这屏就是淘宝上最常见的4.3寸,480*272分辨率的屏,接口是 FPC-40的,0.5mm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屏就是淘宝上最常见的4.3寸,480*272分辨率的屏,接口是 FPC-40的,0.5mm间距。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 ...

写出来的都是精华呀!!!

网友D:
LZ的程序是烧写到哪里?板子上空着未贴装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程序是烧写到哪里?板子上空着未贴装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那个位置是原来打算贴个nand-flash的,但用不到就没贴。程序烧在片外SPI-FLASH中,被bootloader加载到SDRAM中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ASM9260T的ucos-ii移植,开发环境是IAR的EWARM,给需要的人。

请问下这个片子的发热情况怎么样? 看到有人说发热蛮厉害的,不知道实际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惭愧啊,本人还没接触过Keil-MDK。我试用的是IAR的EWARM。
注意是“试用”哦,我发明的避嫌体。 ...

芯片功耗如何?

网友:
芯片上电,内核功耗 1.8V  240mA~400mA。
功能全开是 400mA,去掉2个usb功能+1个以太网是240mA。
240mA时,芯片表面没啥温度 。
400mA时,芯片表面比较发热,多家客户用温度计测试,不超过49°。

网友:
顶起mark,满满的都是技术

网友:
楼主的板子 可有空板出

网友(2014-12-20):
楼主,片子 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bootloader 使用的 应该是 usb0来进行烧写程序的吧?有没有出现过 usb无法识别的现象呢、?我插上总是提示未识别设备 然后串口一直 打印 suspend reset reset usb信号线, 接的没问题 已经查过了,

网友:
犯了一个 低级错误 asm9260 usb电源 的 忘记焊接了。失误 失误。

网友P:
这个片子自己带RAM吗?价格多少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P:
这个片子自己带RAM吗?价格多少啊

这个芯片自带256Mbit sdram,价格已经论坛短消息方式发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自带256Mbit sdram,价格已经论坛短消息方式发给你。

好的,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自带256Mbit sdram,价格已经论坛短消息方式发给你。

开发板和芯片的价格我都感兴趣,能发一份给我吗?还有技术支持如何?

网友:
性能确实好呀。

网友Q(2015-01-20):
引用 楼主:
是我一直使用的NXP提供emwin库,我把它用到相同内核的紫芯上来了。

一个是CM3,一个是arm926,
内核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一个是CM3,一个是arm926,
内核相同?

NXP也有ARM926EJ内核,LPC3000系列。

网友(2015-04-24):
请问这个硬件平台能跑QT么?

网友:
这个硬件平台能跑QT.   你到百度上搜索" asm9260 QT",可以找到相关文档。

但是不建议跑QT,QT占用内存太多。可以跑minigui,ucgui之类,效果很好的。

网友:
这个芯片找不到用户手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芯片自带256Mbit sdram,价格已经论坛短消息方式发给你。

这个芯片大概需要多少钱一片?有开发板吗?

网友:
有keil 的demo没?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这是ASM9260T的ucos-ii移植,开发环境是IAR的EWARM,给需要的人。

有keil下的demo吗 IAR好像用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R:
有keil下的demo吗 IAR好像用的人不多。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一直都是IAR下开发,没心思在其它环境下投入了。
主要原因是在IAR里,没有遇到不能解决问题的短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我一直都是IAR下开发,没心思在其它环境下投入了。
主 ...

用着感觉怎么样,去年选型时老板因为资料不公开等直接否了,不过特别适合我们的项目;
发热怎么样?温度高吗?CAN好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也是两片SDRAM,32bit数据总线。可就是上不了120MHZ的EMC,我用官方示例改也不行,看来是我的板 ...

我用1788 EMC一直就是60M,还以为主频120M,EMC只能60M呢

网友(2015-07-17):
引用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 ...

正在做SDRAM中加载boot和app,但是跳转到app运行时,总是执行boot的中断入口函数void IsrCEntry(u32 nIsr)。

网友S(2015-08-28):
楼主!能提供一下ASM9260跑EMWIN刷到4000,0000点的思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能提供一下ASM9260跑EMWIN刷到4000,0000点的思路吗?

思路就是把SDRAM规划一块区域出来作为显存,通过MMU将其设置为写通无缓存模式;再将LCD的扫描行首指针指向这块区域。然后直接用emwin自带的GUIDRV_LIN_16驱动、自带的GUICC_M565色彩转换器注册到GUI_DEVICE_CreateAndLink()函数。
之后的事情,就跟PC模拟器无异了。

另外还有个忠告:不要使用官方所谓的例程,那个即难懂又低效,到处都是多余的缓存清理、缓存同步操作;其实根本没必要。只要如上所说将显存通过MMU配置为写通无缓存即可。
官方例程能起到参考作用已经了不起了,需要更多的自己摸索和尝试。官方手册不完善是我遇见最大的坑。

楼主:
既然国内芯片厂家这么不愿花成本在文档上,就应该像易兆学习(易兆的GD32系列Cortex-M3跟STM32基本上兼容,这样节省了开发者很多学习成本,因为ST的文档和例程很完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既然国内芯片厂家这么不愿花成本在文档上,就应该像易兆学习(易兆的GD32系列Cortex-M3跟STM32基本上兼容, ...

16位LCD屏能刷到3910,0000点左右了!谢谢!楼主!
“LCD的扫描行首指针指向这块区域”“LCD的扫描行首指针是指 LCD-APBH DMA通道0缓冲地址寄存器吗?

网友(2016-04-24):
引用 楼主:
贴部分我刚写好的笔记,或许有用:
ASM9260T开发笔记ASM9260T的启动流程:芯片上电复位后,最先运行的是位 ...

楼主,从 SPI 加载的 sysloader 源码有吗。
我这边获取到的资料只有 nand sysloader,不想用 nand

网友T:
能支持freertos或者rt-thread吗?
ucos 还是要付费的

网友:
顶一下,有时间来凑热闹

网友:
大神大神,可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T:
能支持freertos或者rt-thread吗?
ucos 还是要付费的

他们(客户)说,rt-thread貌似支持了。具体我没有测试过。

网友U:
rt-thread官方包里面就有包含asm9260t的BSP。

网友:
引用 网友U:
rt-thread官方包里面就有包含asm9260t的BSP。

哦,谢谢,既然里面包含,那rt-thread肯定已经测试过了。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2020-09-15):
连datasheet都保密,怎么去开发?

网友V:
引用 楼主:
那个位置是原来打算贴个nand-flash的,但用不到就没贴。程序烧在片外SPI-FLASH中,被bootloader加载到SDR ...

bootloader烧写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V:
bootloader烧写在哪里

在SPI-Flas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