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编译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啥原因

楼主(2014-06-28):
.\Object\oled2.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GUI_X_ErrorOut (referred from gui_errorout.o).
我后来一查,发现是只有GUI_ErrorOut.txt文件,txt文件怎么会影响link呢,是不是我一不小设置了什么,导致这个问题,求指导。

楼主:
搞错了,发现是我看错了,应该是GUI_ErrorOut。c文件,那是不是把这个文件包含到工程中是不是就可以了

楼主:
发现编译时,有编译GUI_ErrorOut。c文件,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这个变量未定义啊,你放进去试试啊

网友A:
在任意一个C文件中定义这个缺失的函数即可
void GUI_X_ErrorOut(const char *s)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任意一个C文件中定义这个缺失的函数即可

恩,行,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任意一个C文件中定义这个缺失的函数即可

恩,果然有效,谢啦

网友:
是不是#include“GUI_ErrorOut.h”了